[實例分享] 德國 theben SUL 181h 定時器設定

楼主(2016-02-05):
德國 theben SUL 181h 定時器設定

往年在秋冬季節,台灣南部的天氣大概都是艷陽高照,因此,太陽能熱水器的輔助電熱系統電源,一般都是在關閉狀態。
連續幾天的陰雨日子,太陽能加熱系統無法提供熱水,只好啟動輔助電熱系統,爬上頂樓調整定時加熱裝置,期待晚上洗個久違的熱水澡。
老人家比較節省,熱水未到就用熱水管前端的冷水先洗,但怎麼等都等不到那一絲的溫暖,頭都洗了只好將就洗冷水,順便回憶在金門凌晨下衛兵,帶著水桶摸黑到附近古井打水沖澡的記憶。
隔天再度上頂樓,好好研究一番...啊,原來是設定錯誤,難怪等不到熱水,自己笨怨不得別人。
線路圖

檢測電熱線是否正常運作,沒有投資鉗形電流表,使用數顯電壓電流表(台幣300元)應付一下。

電熱器加熱中,電壓233V,電流19.0A,工作正常。

定時器設定說明

定時器設定實作步驟(參考下圖)
一.順時針方向旋轉(1)時間校正鈕,校正現在時刻,僅能順時針方向調整。(下圖現在時刻10:10)
二.按壓(2)時間設定片,將要設定為ON的時段往圓心方向下壓。(每片30分鐘,下圖設定時段為10:00-10:30為ON)
三.(3)切換開關旋鈕若是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代表現在是ON狀態,若是在45度或是135度方向代表現在是OFF狀態。
   核對(3)切換開關的設定是否與現在時刻的設定片一致。(下圖現在時刻10:10設定片為ON,所以(3)切換開關的方向應該是水平或垂直方向,而且電磁接觸器S-P11動作;(3)切換開關的方向會隨時間的進行而改變方向,以下圖為例超過10:30以後,將改變至45度方向,即OFF狀態)
四.將(4)自動auto與手動perm切換鈕推到auto位置。

維修人員短暫的測試:可以逆時針方向旋轉(3)切換開關旋鈕,若是在水平或垂直方向代則是ON狀態,若是在45度或是135度方向則是OFF狀態。

若要做永久的(permanent)設定,可如下操作:
一.永久設定為ON狀態:逆時針方向旋轉(3)切換開關旋鈕,讓它在水平或垂直方向,然後將(4)自動auto與手動perm切換鈕推到perm位置。
   這樣你就可以在室內用NFB控制電熱器加熱時間,要洗澡前20分鐘將 NFB推到ON位置,20 分鐘到將NFB推到OFF狀態,缺點是必須人工計時。(二片太陽能熱水板之容量,大約20分鐘即可完成加熱)
二.永久設定為OFF狀態:逆時針方向旋轉(3)切換開關旋鈕,讓它在45度或135度方向,然後將(4)自動auto與手動perm切換鈕推到perm位置。
   這樣電熱器永遠不加熱,但計時器的時間持續在運轉著...看不出為何要做此設定,不如就在室內將NFB推在OFF狀態,就像往日南部的天氣那樣,我就將NFB推到OFF狀態。

网友A:
看這電控箱的用料還真是中規中矩, 用料都是有品牌的產品

大大提到永久的設定:
話說這類機械式定時器的最大問題就是斷電後就要重新校正時間 (遇到停電後很麻煩),
所以大大平常關掉NFB, 當下次要使用又得重新校時; 如果只動切換開關, 則就可省去校時這步驟.

公司所在大樓地下停車場電控系統原先搭配數個 Panasonic TB35x ,
原始設定上下班汽機車大量進出尖峰時段過後啟動換氣, 不料台電幾次停電後排程大亂...
管委會後來發包將其改為 TB38x 自帶電池機械定時器, 省去要重新對時的麻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這電控箱的用料還真是中規中矩, 用料都是有品牌的產品

大大提到永久的設定:

該型由網友資料說明:通電3天候,停電時保留設定150小時。(我沒有測試過這個功能)
有更新的型式,其時間設定片改為每片定時15分鐘。
我也滿欣賞它的用料實在。

网友:
引用 楼主:
該型由網友資料說明:通電3天候,停電時保留設定150小時。(我沒有測試過這個功能)
有更新的型式,其時間設 ...

這個定時器內部有「電池」,印象中是電容構造,不是一般的充電電池。

有次發生冬天沒熱水可用,才注意到時間跑掉了,

拆開看到「電池」已經鏽蝕,索性接線成為外置式,如果電池性能不佳更換也方便。

网友B:
家裡太陽能熱水器也十幾年了,是不同的配線方式,

用一個開關達成三種需求(關、定時、連續供電),

後來自己把開關拉回屋內電氣箱,方便雨天時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家裡太陽能熱水器也十幾年了,是不同的配線方式,

用一個開關達成三種需求(關、定時、連續供電),

控制箱全覽,切換開關已經搬到室內

用夾鍊袋,降低充電電池周遭水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家裡太陽能熱水器也十幾年了,是不同的配線方式,

用一個開關達成三種需求(關、定時、連續供電),

遇見高手

网友B:
「遇見高手」,是這一型太陽能熱水器廠商的標準組裝,

只是取巧把三條電線延長拉到屋內,免得下雨要手動加熱的困擾。

以樓主的裝置來說,應該是併出1,2二條線來切換(定時、手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遇見高手」,是這一型太陽能熱水器廠商的標準組裝,

只是取巧把三條電線延長拉到屋內,免得下雨要手 ...

目前暫時用定時器,待天氣穩定暖和就關閉NFB。

网友C:
請問大大,它的控制器-->電磁接觸器都是用士林sp-11的嗎?
因我也有一組電熱水器4kw的起初電流也都19a,但一段時間後就開始變成20a了,現在是21A,
因sp-11在電阻性負載下耐流是20A。
士林官綱
http://www.seec.com.tw/product/file/file_174_993.pdf
http://www.seec.com.tw/product/p ... sno=202&dno=174
所以我在考慮控制器的MC是否改用sp-15以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請問大大,它的控制器-->電磁接觸器都是用士林sp-11的嗎?
因我也有一組電熱水器4kw的起初電流也都19a,但一 ...

我的控制盤是用sp-11的。
sp-11的負載電流是20A
sp-15的負載電流是30A
個人認為稍微超出一點點應該還可以承受,故障後再換高一級負載容量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