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東元W080FN 逼逼叫

楼主(2016-02-05):
(求助)東元W080FN 1.設在低水位,按啟動,會給水,也會自動洗衣,但是轉不到30秒,就 逼逼叫  2.按脫水會排水,排水完不會脫水,就 逼逼叫
檢查插線正常,基板無異狀,電容器正常,請問會是哪裡故障 (此機種的水位開關,如何判斷好壞)

网友A:
安全開關查一下囉~
看看門下是不是有凹槽或方塊~
檢查磁鐵是不是掉了~
或是門彈簧的地方~
看有沒有銅片~
用電表量一下有沒有導通~

最慘的應該是磁簧開關壞掉了~

网友:
沒壞沒壞一切都沒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全開關查一下囉~
看看門下是不是有凹槽或方塊~
檢查磁鐵是不是掉了~

fireway大; 謝謝
當時沒看到 安全開關或是銅片,由線路圖看也沒有標示

网友:
蓋子前端一塊磁鐵先檢查看看吧

你情況是大概是門蓋未蓋所以逼逼叫
上蓋未關有兩種設計
一種是後方有微動開關
你這種是機板上帶有磁鐵開關感應
所以蓋子前端邊緣應該有塞一塊磁鐵先檢查有無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