閒聊 可調電源供應器 使用率

楼主(2016-02-05):
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是電子玩家必備的基礎儀器,最近年終整理各種設備,發覺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利用率並不高,不管是單電源、雙電源、三電源共同的特點是又大又重,佔用空間跟傳統示波器差不多,但重量可重多了。

還有一個問題是電源效率,這次整理有拿功率計來測量各台空載時的耗電量,最誇張的是一台單電源50V/3A,空載時功耗竟然高達15W!功耗最低的反而是元老50V/3A三電源機種,空載功耗約7W,固緯GPC-3030DQ約10W,空載功耗大部分都是主變壓器鐵損造成的,難道是越老的機種用料越紮實?。
有載時多餘的電壓以熱的型態消耗掉,這部分又更可觀了。

以個人來說,使用可調電源供應器的時機並不多,最常用的大概是用來測量風扇最低啟動電壓,與電壓、轉速變化觀測,即使做邏輯電路、線性電路實驗,其實都在0.5A以下,對可調電源供應器來說真是殺雞用牛刀。

ScottWang大這種多組式固定電源供應器有其實用性:
http://hihand.myweb.hinet.net/prg/5-15v-4setsPower.htm

或許是個人使用習慣的關係吧?還是有酷友完全發揮線性可調電源供應器的能耐?

新年期間沒開工若太無聊,請大家多多發表使用經驗。

ΩΩΩ 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ΩΩΩ

网友:
緊湊式設計 或是主打高功率密度的機型 也許不錯    還可以在上面疊個幾台其他儀器n_009|
但是價格絕對不是一般電子玩家可以承受的
我自己倒是沒有任何一個線性電源  我偏好直接使用78XX 79XX這類的穩壓IC  就直接獨立起來供電了
其餘則是從一個主電源 然後轉啊轉 轉給照明  轉給一堆我手邊可以吃DC的

數控電源很讚n_047|  推薦買一個   或是買那我那種模組回來折騰也是可以
我本來也是想說 用VR 轉啊轉就好了呀 要精密 就用多圈線繞可變電阻就好啊
而且我有一直很堅持要這麼做  之後有一次去騷擾別人 剛好聊好 又看到特價 就想說買了 看看吧
後來買了才發現   這種要什麼數值 直接鍵入 然後按下輸出就是這個數值 實在是太方便了
特別是需要限流的應用    我手上的是數控DC-DC

數控線性好像網路上也有

网友A:
YSC大好,其實線性電源供應器除了使用習慣外,其在空載時的效率問題稍差外,更嚴重是在高電壓低電流或低電壓高電流輸出時.這經由外接功率表可明顯得出.好處據說是雜訊較低,對某些產品測試影響較低.所以可推測開關式電源應會逐漸取代傳統線性電源.其中好壞就如同數字電表與指針電表的比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YSC大好,其實線性電源供應器除了使用習慣外,其在空載時的效率問題稍差外,更嚴重是在高電壓低電流或低電壓高 ...

若是不用示波器去看電源的波形,開關式電源與線性電源差別不大,只是感覺開關式電源體積小簡單(指成品非自製)好用,但是當用示波器去看電源的波形時,開關式電源真的會讓人不想用,所以想用時只能學駝鳥了 ...

低雜訊低漣波的開關式電源已在高階高單價的市場裡活動著,現在Adapter的開關式電源已取代了線性的,其它有需求的市場也會先用,剛開始時價格會較高,也許低雜訊的adapter以後可能也會出現,等時間一到,普遍到可能都讓人忘了什麼叫做傳統線性電源,開關式電源的時代,這個已是"回不去了".

网友B:
電源供應器,只要能滿足個人的需求都是好電源.

像這台早期(有34年了)做的簡易式DC雙電源,AC低壓電源裡面弄得有些複雜,當初是考慮到若要做AC簡單實驗時就不必再找變壓器,兩個變壓器還可以整合成雙電源,其中也包含7805的輸出,在今天來用,也還是相當的好用.

而這台[http://bbs.pigoo.com/thread-50164-1-2.html]5-15V 4組固定式正負電源輸出,則是一般輕載實驗它都可以完成的,也因此它被我使用最多.

而這台可調電壓電流電源供應器 -- 1~29V/ 0~1.5A,輸出電壓其實跟輸入電壓和LM317,LM337有關,所以它是可以提高的,做這台主要是手上沒有可以調整電流的,,做這台的原始目的並非自己要用,而是常在幫網友解答問題時有此需求.所以就弄一台來玩玩.

而這兩台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1.3V ~ 50V/2A可調整型單電源供應器 0.2V ~ 50V/4A/2A,都是很久很久以前沒有網路時買套件來裝,省得洗板子,也順便學習人家的設計,若是今日可能就不太想買,而會在網路找各種電路來玩,而那4A的為了能調到更精確的電壓值,還裝了兩個VR,輸出電壓也做了調整,原來沒有那麼高,而電流部份因為變壓器本身的電流不足,所以實測只有約2.5A,也懶得換變壓器,就將就著用,雖然可以設計數位型的,但是懶得動,就等下個較大電壓較大電流的,再來把它弄成電腦化.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電源供應器,只要能滿足個人的需求都是好電源.

像這台早期(有34年了)做的簡易式DC雙電源,AC低壓電源裡面弄 ...

自製的電源供應器我應該都沒有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製的電源供應器我應該都沒有留了

所以就看不到想當年了 ...

网友:
可調電源供應器用在液晶電視維修
非常實用,是必備的工具之一.

网友:
我只偶而拿來充充摩托車電池.

网友:
開關電源的雜訊
只有遭遇到的人才會懂
線性電源是寶ㄚ
留著養兵千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