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msi H61M-P21(B3) 不開機

楼主(2016-02-05):
小弟買了 1155 假負載和帶燈號假負載
一個有燈一個沒燈
看起來好像兩個功能差不多
只是一個有燈號指示

而負載卡上有 DMI 信號 和 PDI 信號
有用搜尋引擎搜尋
可是找不到 DMI 信號 和 PDI 信號
所代表的意義
用了帶燈號假負載
正常的主機板是全亮

而小弟的 H61M-P21(B3) 主機板
唯獨 PDI 信號 TX#7 燈號不亮
手頭 3塊 1155 微星主機板
都是 PDI 信號 TX#7 燈號不亮

因為說明書講還要用電錶量測
可是 PDI 信號 TX#7 燈號不亮
因為負載卡上有代號
應該 TX#7 應該指的是某一個小區塊
想說要如何縮小範圍來查詢

或者有1155 假負載
相關教學可提供小弟做參考

楼主:
補上負載說明書

以下張都是一樣的
怕看不清楚掃瞄黑白和灰階兩種
請問這對照圖要怎麼看

网友A:
簡單說為CPU腳位-對應信號或電壓

楼主:
引用 网友A:
簡單說為CPU腳位-對應信號或電壓

chiyimonitor 大
新年快樂
恭禧發財

因為他的說明是印的所以不是很清楚
我再慢慢看

chiyimonitor 大
這個情形
一般來說是不是
要檢查cpu供電呢?

网友A:
要先確認有無CPU供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先確認有無CPU供電

chiyimonitor 兄

很感謝你的幫忙和解答

我再看版上的教學
看有什麼範例
來學習檢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