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曜越Thermaltake 750w 電源供應器無法啟動維修實例. by itsuppli

楼主(2016-02-06):
這次要維修的電源是曜越Thermaltake 750w無法啟動.

故障的地方是二次側Power MOSFET,故障的散熱片地點.

絕緣粒已經燒熔,Power MOSFET亦燒毀.

燒毀型號IRFB3036,因為這顆Power MOS在市面上難以尋找正在一籌莫展之際踢到腳邊...

剛好有兩顆外觀長的一模一樣又同樣是三隻腳,裝上看看好了...XD...

故障IRFB3036規格.

更換代用規格IRFB3006.

依照慣例,送電前先找好掩護...好的,很幸運的數字都跑出來了...

電源測試器各電壓正常,原來這個世界還是很美好的....ccc...

因為之前過熱熔毀Power MOSFET,我們來上假負載深藍一號看看會不會有過熱的情形.

12v/200w,5v/40w,使用深藍一號高負載基本上一分鐘後連接的12v/5v電源線會變熱(燙),

做這種測試很危險人一定要守在旁邊看,叔叔有練過小朋友不要學喔~~~:on_115|

使用超重負載機深藍一號三分鐘後之前燒毀的區域溫度,電源供應器沒有使用散熱風扇.:on_134|

深藍一號的溫度.

使用五分鐘後之前燒毀的區域溫度.

深藍一號的溫度.

從這個測試我們可以知道該區域工作時的溫度並沒有想像中的高,測試室溫23度,

故障地點應該在燒毀前負載過大(Over Load)溫度過高造成絕緣粒及電晶體瞬間熔毀,

完修,謝謝觀看!!

网友:
只壞那一顆算很幸運
連保險絲都沒燒

网友:
我也收到一顆750W, 一次側17n80c3壞一顆, R28燒了,R28背面相對位置的SMD電阻也燒了幾顆!
大龍砲電容值測量略小於標示容值
二次側IRFB3036兩顆都燒毀,現在還在為了解焊奮鬥中...

网友A:
故障地點應該在燒毀前負載過大(Over Load)溫度過高造成絕緣粒及電晶體瞬間熔毀,

psu 不是應有過載保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故障地點應該在燒毀前負載過大(Over Load)溫度過高造成絕緣粒及電晶體瞬間熔毀,

psu 不是應有過載保護的? ...

過載保護沒有啟動的話應該不只燒這一顆.

网友:
恭喜完修,請問大大如果製作超重負載

网友B:
如果風扇設定偏向靜音,長時間過熱讓絕緣粒變形越來越嚴重,晶體過熱就損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風扇設定偏向靜音,長時間過熱讓絕緣粒變形越來越嚴重,晶體過熱就損壞 ...

出~~~出現啦~~~良大出現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