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A43S 不開機

楼主(2016-02-06):
朋友看到這台筆電說人家不要要給他老媽回收 所以朋友就撿起來問我能不能修
這台筆電效能還挺好的i5的cpu 原本開不了 拆了記憶體之後上電就冒煙了
想請各位大大這台值得修嗎?還是要換掉主機板
真面目
疑是浸水
背面
清理過後
硬碟生鏽

网友A:
N43SL嚴重進水,
已看到多處焦黑,
進水機多半除了主機板之外還有其他問題,
原廠進液故障報價一萬多只有主機板的價格(其他待檢測後在加上去),

前幾天處理一台進水的(不同型號),主機板維修+鍵盤故障,報價修到好還不到皇家一半,客人馬上決定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N43SL嚴重進水,
已看到多處焦黑,
進水機多半除了主機板之外還有其他問題,

請問大大 這台是不是主機板沒救了需要換主板?
如果真的沒救打算沒屋頂買主版

网友B:
引用 楼主:
請問大大 這台是不是主機板沒救了需要換主板?
如果真的沒救打算沒屋頂買主版 ...

壞成這樣要換主機板了,露天的淘寶都查看看價格。

楼主:
引用 网友B:
壞成這樣要換主機板了,露天的淘寶都查看看價格。

露天的差兩三倍 還是掏寶比較便宜

网友B:
引用 楼主:
露天的差兩三倍 還是掏寶比較便宜

淘寶便宜,但是比較有風險。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寶便宜,但是比較有風險。

我也很怕買到壞的

网友:
買淘寶的東西要小心在小心

网友:
這台筆電的主機板損壞得滿嚴重的, 我之前也有一台acer的筆電主機板壞了, 一家私人維修站檢修之後跟我說無法修理而且還收了我300元的檢修費, 另外一家私人維修站收了我2700元幫我換了一片同廠牌不同機型但大部份都合用的主機板, 換了之後用了沒多久就無法開機, 常常系統會顯示找不到硬碟, 關機之後從背部拍打幾下卻又可以正常開機, 這種情況時常在巡迴演出, 所以建議您乾脆買一台新的比較妥當

网友C:
主機板壞得這麼嚴重,要是主板買回來又發現LCD也進水壞了,那不哭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機板壞得這麼嚴重,要是主板買回來又發現LCD也進水壞了,那不哭死。。。。。。。 ...

我剛剛拆來看 面板無恙 研判水從滑鼠的按鍵滲下去的
只有主機板有水銹 也沒那麼急去修 也要等到有資金才去買來修
比較擔心的是 不知道CPU那些有沒有跟著一起去

网友:
燒版了  換版  內層應該都有斷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剛剛拆來看 面板無恙 研判水從滑鼠的按鍵滲下去的
只有主機板有水銹 也沒那麼急去修 也要等到有資金才 ...

CPU 沒那麼容易易壞的  有多種隔離保護的 你接到筆電應乾先拆了起來檢查有無受潮後再進去裸測 排除短路可能性 因為你沒做這些動作  上電 原本就受潮  當然燒穿冒煙  基本 這樣換版了 燒版的問題多多

楼主:
引用 网友D:
CPU 沒那麼容易易壞的  有多種隔離保護的 你接到筆電應乾先拆了起來檢查有無受潮後再進去裸測 排除短路可 ...

經驗不足 當成桌機側n_100|

网友E:
2011年的NB,別修了啦!
把HD/RAM/鋰電池芯的零件拆一拆自用或賣掉就好了!
2011年NB的i5恐怕也較耗電。

楼主:
引用 网友E:
2011年的NB,別修了啦!
把HD/RAM/鋰電池芯的零件拆一拆自用或賣掉就好了!
2011年NB的i5恐怕也較耗電。 ...

效能過剩 可以很久不用換電腦耶
我的I5 760*99年用到現在還不用覺得要換電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