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UT61E,电压等档位功能乱的维修!

楼主(2016-02-06):
因维修29寸CRT时,红表笔放在地上,黑表笔挂在CRT像管的镙丝固定孔处,没有取下来,就打开电视机,造成61E损坏,损坏时发现电压档显示为欧档,mv楼变为电容档,电容二极管档与A档正常,其它各档都功能不对板!
查看此表的电路图,发现这个表的功能是通过FC1-FC4的高低电平实现!

^测FC1对地有10K阻值,正常应该M以上,给万能表处接9V电源,测FC2-FC3各端在高电平时的电压为2.7V,

^用一10K电阻接于V+与D4右端,

^开机表子修复!

造成表击穿的原因,应该是高压静电造成的!

网友:
FCx內部有pull high電阻,但有沒有可能是撥盤開關上的金屬接片間有雜質漏電造成?先清清看.

楼主:
表盘已拆出,已擦干净没杂质!

网友:
我也有一台 UT61E 掛點,應該也是會靜電弄壞的,測量時值會漂很大。這顆 IC 的防護給我一整個感覺不好……

有人要買 IC 的話,請記得多加我一個喔!

楼主:
这个ic贵啊?
能这样修好,根本就不花钱!
只是多耗了一点点电,不过对于使用7.2V锂电池供电来说,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