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與MOSFET的差異

楼主(2016-02-07):
1.這兩者的規格常常令人混淆,究竟它的驅動模式(on/off電壓範圍的不同),和在使用電表測量時有何不同?又當其型號被磨除後,如何辨識是IGBT或MOSFET?
2.有關IGBT使用指針電表的量測方式請參考:http://bbs.pigoo.com/thread-19708-1-1.html
3.這兩者皆須從G-E(IGBT)或G-S(MOSFET)給上順向偏壓,才可令其導通,但導通後IGBT只有C-E順向導通(交換表棒是不通的),而MOSFET則是D-S形同低阻值電阻,雙向皆可導通.
4.另外是單顆的IGBT,其C-E腳間,一般是未接反向保護二極體的,所以使用電表測量其C-E兩通,都是無法導通的.
5.有關IGBT與MOSFET的差異資料可參考網路上蒐尋的資料.
6.有關IGBT模組的測試,請參考底下影片說明:
分為輸出端的二極體-順逆向檢測及輸入端G-E與G-C間的絕緣電阻測量

在此祝福各位痞友-----新年快樂------

网友A:
難怪電磁爐的諧振線圈L in/L out不能接反

當脈衝控制電壓加在 IGBT 的G柵,IGBT 導通,電流由諧振線圈>>C極>> E極回路,過程中: 諧振線圈上就會產生渦流磁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難怪電磁爐的諧振線圈L in/L out不能接反

不是吐槽 真的想了一天  想不通
諧振線圈L in/L out  接反  除了磁場方向反了 有神馬關係
除非 線圈磁芯 有極性(是個磁鐵)
我沒仔細 研究電磁爐線路
想不通  強迫症發作  睡不著  太子爺救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吐槽 真的想了一天  想不通
諧振線圈L in/L out  接反  除了磁場方向反了 有神馬關係
除 ...

這問題太深,三太子馬姆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吐槽 真的想了一天  想不通
諧振線圈L in/L out  接反  除了磁場方向反了 有神馬關係
除 ...

我來亂猜一下....

如果沒記錯,有所謂的"指向性"天線...
正常而言,電磁爐能量,是要加熱在"上方"鍋具...
如果按這個"想法",那電磁線圈也有"方向性"才對...
接反,可能導至加熱(能量)往下了...

另外,一般大功率的元件/設備都會有回授/保護機制,防止造成(火災)意外發生...
如果接反可能回授無法感應,造成啟動保護機制(故障/不輸出功率...)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難怪電磁爐的諧振線圈L in/L out不能接反

請問三太這in跟out接反了,是渦電流被抵銷還是無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請問三太這in跟out接反了,是渦電流被抵銷還是無作用

in跟out接反了
渦流磁能往下發射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