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新手求救ASUS P5K SE/EPU不跑碼

楼主(2016-02-07):
今天忽然無法開機,拆下檢查時發現除錯卡RESET燈恆亮,數字不亮不跑碼.

圈起來的那顆網路晶片溫度有點高.

網路晶片左邊那顆IDE晶片旁的石英沒震盪,其他所有板子上的石英都有正常工作.

CPU沒供電,12V正常,MOS沒短路.

請問各位前輩該從哪裡著手?

如果是有點熱度的那可網路晶片故障造成的,是否拿掉他在插張網路卡可行?

感謝.

网友:
全板都無RESET?

IDE介面有無?

PCI?、PCI-E?

楼主:
除錯卡RESET燈恆亮,手動RESET他連閃都不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除錯卡RESET燈恆亮,手動RESET他連閃都不閃一下.

那就查一下P、C囉,RESET是由南橋發出的

楼主:
除了IDE晶片旁的石英外,其餘都有起震,量測得到波形.

感謝.

网友:
拆下看嚕!!   那部分的供電也要查!!

楼主:
請問如果IDE晶片掛點或是供電異常或造成不跑碼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如果IDE晶片掛點或是供電異常或造成不跑碼嗎?

你看過維修書籍沒?

去看看RESET那章..

网友:
無cpu電壓先注意兩件事.1.有無RAM1.8V  2.華碩靠不住海棉(這個海棉很多人都知道.但常常忘記)

楼主:
RAM1.8V正常,海綿覆蓋的零組件.電容沒有氧化現象.

報告a471大大,我沒看過維修書籍,我在估狗看看.

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RAM1.8V正常,海綿覆蓋的零組件.電容沒有氧化現象.

報告a471大大,我沒看過維修書籍,我在估狗看看.

那你應該去爬文,然後把那電子檔看一看~~
了解一下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