尙朋堂 電磁盧SR19-23 開機逼1聲風散轉一下..加熱燈閃爍

楼主(2016-02-07):
尙朋堂 電磁盧SR19-23 開機逼1聲風散轉一下..加熱燈閃爍
上電後就開機逼1聲風散轉一下
再來就加熱燈~閃爍......應該是故障訊息??
但查不到!
不知如何下手
NTC 量測5K多

整體照

IGBT電路

MCU電路

請問各位大大怎樣查??謝謝
今年過年才知道他壞了!!
搶修

网友A:
可能是風扇卡卡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風扇卡卡的

風散有轉ㄧ下。加上這是兩線。非三線以上應該沒回朔訊號。謝謝你

网友B:
尚朋堂這型的故障我修過主要是要查一次側的電壓偵測線路和二次側的回授電流線路,祝好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尚朋堂這型的故障我修過主要是要查一次側的電壓偵測線路和二次側的回授電流線路,祝好運 ...

謝謝,但怎樣知道ㄧ次側電壓有問題跟二次回朔有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