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系列使用須知

楼主(2016-02-08):
1.這一系列產品為達靈頓電晶體電路,又為因應不同輸入電壓範圍,而區分為ULN2002/2003/2004型號.
2.其主要各輸出端規格為50V/500mA(每通道),但須注意最大同時輸出的總和電流需<2.5A.
3.因其輸出為開極極(open collector),故動作時主要為"Low"輸出.同理輸入端需為"High"輸入
4.也因其為開極級輸出,故輸出端點可並聯在一起,以提升輸出至負載端電流.(但輸入端亦須同時並聯)
5.其內部元件為達靈頓電晶體,但因在其輸入端串入了不同規格的限流電阻等元件,故輸入端需提供足夠大的電流來驅動,但這對一般的MCU輸出電流又無法滿足,故有時需在輸入端另加提升電阻來補強.
6.ULN200x系列內部為7組達靈頓(14pins),若需8組達靈頓,可選用ULN280X系列(16 pins).
7.當輸出端的負載為LED,則可將pin9(COM)作接地時,來測試所有LED的發光.
8.
         型號                      ULN2002                          ULN2003                             ULN2004
===========    =============       ===============       ================
      輸入電壓             14-25V  PMOS                TTL or 5V CMOS                      6-15V   CMOS

   內部限流源件         7V Zener + 10.5k電阻            2.7k電阻                             10.5k電阻

网友A:
感謝Ciko版主 大大 分享

不管是覆雜還是簡單,數位還是類比
最後都還是要回到 最原始的 電路原理細節分析...
註:以前都不曾注意這些細節...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謝Ciko版主 大大 分享

不管是覆雜還是簡單,數位還是類比

最原始的電路,正是培養正確觀念的基礎,打好基礎後,對電路設計或維修便能更進一步跳躍.

网友B:
c大請教一下這顆ULN2003要怎麼測量好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c大請教一下這顆ULN2003要怎麼測量好壞?

1.送電量測法:輸入與輸出呈反向關係.
2.不送電量測法:使用指針電表歐姆檔,紅棒接地,黑棒比對7個輸入端阻抗是否接近相同,之後再將黑棒移至輸出端,比較7個輸出端點的電阻是否相同.功夫一點的,再將紅黑棒對調,重新再量一次.

网友B:
引用 楼主:
1.送電量測法:輸入與輸出呈反向關係.
2.不送電量測法:使用指針電表歐姆檔,紅棒接地,黑棒比對7個輸入端阻 ...

1.送電量測法:輸入與輸出呈反向關係.這句的意思是輸入高電平,輸出即低電平,這樣的解讀對嗎?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送電量測法:輸入與輸出呈反向關係.這句的意思是輸入高電平,輸出即低電平,這樣的解讀對嗎?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