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ceptre x46

楼主(2016-02-09):
sceptre x46面對面板右邊影像異常接上天線該邊域出現條紋"熱機30分鐘"面板畫面全會恢復正常請問各位先進這會是面板老化還是T-con板有問題排線以清潔,AD板及電源板"電解"電容無爆容as-15以換過 請各位先進幫忙謝謝

网友A:
其他輸入端子有試過嗎?看起來你好像只有試這個端子,會要你試其他端子是為了確定這是共通部份還是單一輸入端子的問題,若是天線端子有問題可以先量天線盒的電源輸入是否正常,並把天線盒內電容換掉試看看,另外你拍的故障照也太.......沒看到影像只有雜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輸入端子有試過嗎?看起來你好像只有試這個端子,會要你試其他端子是為了確定這是共通部份還是單一輸入端 ...

此機開機無輸入天線是應為全雜訊不應該有白的地方上天線或其他輸入源該區域成現直條紋雜訊但有畫面30分鐘後面板畫面全會恢復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機開機無輸入天線是應為全雜訊不應該有白的地方上天線或其他輸入源該區域成現直條紋雜訊但有畫面30分鐘 ...

開機後先量測電源板輸出是否正常,再檢查其他的部份,之前我曾發生因為電源板問題,造成全畫面顯示花屏

网友B:
發帖時第一條就提醒了,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以後請配合一下,讓以後的會員方便搜尋。

网友:
可能是線材接觸不良 檢查排線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發帖時第一條就提醒了,標題上請註明廠牌、產品型號+問題簡述;內文請詳述故障起因及故障情形,以後請配合 ...

受教 了

网友:
回版大 …

   這是面板問題…右一 COF

楼主:
找到了故障點了想辦法壓合了 謝謝各位大大指教

cof 接觸不良

cof 接觸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