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ZINWELL LM4218P 電流聲

楼主(2016-02-11):
老人家說電視有怪聲,但電視運作都正常.

靠近電視就聽得到電流聲, 過年閒閒沒事,拆開來看看.

ZINWELL LM4218P 100年9月購入不常看

聲音是從電源板發出來的

檢測輸出電壓 24v 12v 5v 都正常
用水管聽 C2,C4 這兩顆電容最可疑!有補焊過無效.

請問C2,C4 電容(6HI 05K 露天找不到) 是什麼規格?在那買得到? 謝謝!!

网友A:
那應該是105k的電容,換算的話是1uf,耐壓值沒看到是在背面嗎?若不確定可以拆下來量容值比對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應該是105k的電容,換算的話是1uf,耐壓值沒看到是在背面嗎?若不確定可以拆下來量容值比對 ...

原來是105K,不是5K.背面沒有耐壓值,不知耐壓可以用多大的.等過完年再去電子材料行找找看.
謝謝!!感恩!!

网友B:
那個C2,C4 電容 LOGO 應該是太陽誘電 的產品
一般來說太陽誘電 的塑膠電容  同級產品無他家產品能出其右
我想說的是....它不太容易壞

看看  最後一張圖C2,C4 電容   與上方C16 C36 是否一樣
若是相同 試著對調...

C2,C4 電容與L1  應該是APFC 主動功率因素修正電路

你找一顆 塑膠電容 或CBB電容    105(1uF) / 400V  加併
例如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12673212833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303137491947

選引腳粗(承受電流大)
千萬不可為求容值高而使用金屬薄膜他的承受電流小

APFC 電路會發聲音 撇開零件故障不談
通常是橋式整流器之後那個塑膠電容  容值不足
AC 處於波谷蓄電不足
所以我前面 說用加併的方式補足容值

网友:
你好,請先檢測一次側及二次側電容容值誤差是否在正常範圍內,如容值不正常先更換處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個C2,C4 電容 LOGO 應該是太陽誘電 的產品
一般來說太陽誘電 的塑膠電容  同級產品無他家產品能出其右

C2,C4容值正常

C16,C36 223J 容值正常

105(1uF) / 630V  併上還是有滋滋電流聲

网友B:
看起來電容沒問題, 而且應該聲音是從L1 出來 ...  我沒其他想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來電容沒問題, 而且應該聲音是從L1 出來 ...  我沒其他想法了

SIMON1016 大 了解了!!還是要謝謝您!!感恩!!

网友:
我也覺得是電感發出的聲音,可以拆下來目測PIN腳那和漆包線的焊點有無虛焊或者再補焊一下,上機再試看看,其他就沒招了

楼主:
剛剛把L1和L2 互換上機測試結果一樣,不過感覺有比較小聲一點點.

不知道是不是錯覺,看來要找拆機品了

謝謝 各位大大的指導!!感恩!!

网友C:
若保固內...可以打客服反應..以更換維修的方式..就不用這麼費功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若保固內...可以打客服反應..以更換維修的方式..就不用這麼費功夫了

快六年了,已經過保了.

网友D:
可以用手壓壓看,或左右稍微搖晃看是否聲音會變小,有時是變壓器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用手壓壓看,或左右稍微搖晃看是否聲音會變小,有時是變壓器鬆了

我遇過高頻聲.是來自變壓器.拆下拿去做馬達的親戚工廠.浸一下叫(尼斯)的油.等乾了(半天)再裝上就無聲了.經了解是因為絕原油久了失效變壓器鬆了.所以給你參考.試試看唄.

网友:
昇壓PFC IC 旁的元件串聯電阻 查看看

网友:
是否接地不良造成? 插頭地線是否正確?

楼主:
在露天拍的電源板(FSP396-4F01)今天到貨,
上機測試.擾人的滋滋電流聲沒了.
舊的電源板,留著以後有空再玩.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