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Chimei 液晶螢幕22LD開機紅屏幕求助

楼主(2016-02-11):
奇美Chimei 液晶螢幕 型號:22LD
開機紅屏幕求助

這台是2011年出廠的22吋LED螢幕
電源輸入是12V 2.5A
原故障原因是電供AC插頭燒熔,修好插頭後可以開機(用PC的POWER 以12V可以開機)
但出現不是黑底而是紅幕,開機時顯示Windows 畫面都正常
而開機的Windows 下有部份還是紅色的屏幕
有用吹風機把T-con板子取出以熱風吹吹後紅底會消失變正常,
但大約只撐15分鐘會再出現紅底,
不曉得以上問題是那裡故障,請教各位有螢幕維修經驗的痞友們
這是T-con 問題還是電容故障了,還是有其他指點方向,
以方便進一步查修後再向各位報告

螢幕正反面

CHIMEI LOGO標籤

開機後的結果

開機完成後紅底

電源供應板

T-con整合板

网友:
比較不費事的是先清潔屏線.然後觀察看看osd選單會不會也是紅的..
如果連osd也被影響.那就有可能是訊號端或面板端出問題搂~就要慢慢玩了

网友:
看看menu裏有沒有回覆出廠預設選項,簡單的先試看看

楼主:
先依JAZZ大大的指示把屏線重裝清潔.開機後觀察看看osd選單都是正常的..
但過20分鐘燒機後依然如故,另也依冬瓜兄的建議找出重置執行看看,熱機後
依然故我,看有沒有人有同樣的問題再給我新的建議。

楼主:
修正結果,依小冬瓜兄建議RESET重置後再重開機 ,目前已撐快一小時沒再紅屏,再燒機測久一點持續觀察。

楼主:
重置後隔天(今天2/12)開機又一樣的問題,只是換顔色了,有時侯電源燈還不亮。

网友A:
您的DVI和VGA出來的畫面都會是一樣有紅紅的嗎?

是我會先把A/D的電容先換再說

再不行我就補焊T-CON,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的DVI和VGA出來的畫面都會是一樣有紅紅的嗎?

是我會先把A/D的電容先換再說

首先換了A/D三顆16V 100uF 的電容,並把焊點都再重上鍚補焊過一次,重新開機測試,目前正常,再燒機測試看明天有無變化。

网友B:
感覺漸漸有油畫狀況 補強T-CON先 看看是否改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感覺漸漸有油畫狀況 補強T-CON先 看看是否改善

感謝DONTODO的提供經驗,確實油畫的情形要先從T-con著手才能改善,目前RUN二天都正常,應該是完修了。

网友:
高手雲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