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聲寶洗衣機 ES-112SBR 無法脫水,或可脫水時非常大聲

楼主(2016-02-12):
[求助] 聲寶洗衣機 ES-112SBR 無法脫水,或是可脫水時非常大聲

[症狀] 洗衣服一切正常,洗衣盤轉動,而外鐵槽不動,但洗衣後進入脫水程序時,洗衣鐵槽不會轉動,無法脫水。(已確定有平衡)

爬文發現正常洗衣機外槽不用時也可以轉動,測試後發現我的無法轉動。要很用力才可將鐵槽轉。於是我用力把鐵槽轉了一下,而轉動以後就可以脫水了,不過聲音卻變得非常非常大聲,儼然是飛機要起飛的感覺。同時有時候也會聽到金屬摩擦的"吱吱"聲@@

另外,以前洗衣服脫水正常的時候,最後也會聽到"碰碰"的聲音,和現在相同(見影片B最後大抖動)

[爬文求解]
1.發現可能是摩擦彈簧需要更換,但因為上蓋是不透明設計,無法目視內外盤轉動是否同步。

2.可能是皮帶需要更換 (檢視後發現皮帶有點鬆,但仍可以帶動內盤轉動正常),但如果要換也會一併更新。

3.軸心卡死故障? 如果軸心故障是不是就建議乾脆趁政府補助買一台新的?

型號

型號

傳動照片

傳動照片

影片A 無法脫水時的傳動影片。可以聽到馬達想要帶動的聲音,會稍微動一下,但無法帶動轉動
https://goo.gl/rJ4Hct

影片B 用力轉動鐵槽後,便可以脫水的影片。但聲音變得非常大聲,最後脫水完成後震動也異常驚人(測試時沒放置衣物)
[脫水聲音很大 請各位大大喇叭不要開太大聲,以免嚇到><]
https://goo.gl/ar3Ehz

懇請指導了,想說如果可以修理趁年後去買料DIY
謝謝大家 新年愉快

网友A:
大大
用奇異筆在兩轉盤間做記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大
用奇異筆在兩轉盤間做記號,

您好,請問裡面做記號是看有沒有同步運轉嗎?
或室內盤是否轉動?

不過目前被我"用力轉了鐵槽"以後,內盤外潮都可以轉,可脫水,但聲音像飛機要起飛一樣大聲 QAQ

网友B:
3.軸心卡死故障? 如果軸心故障是不是就建議乾脆趁政府補助買一台新的?

軸心培林壞了~
只能換整組了~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1313
建議換一台新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軸心卡死故障? 如果軸心故障是不是就建議乾脆趁政府補助買一台新的?

軸心培林壞了~

感謝大大的回覆~
後來問了零件的價格和發現拆桶需要特工~
決定利用這次節能補助買一台新的,讓舊的退休了
再次謝謝大大的回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的回覆~
後來問了零件的價格和發現拆桶需要特工~
決定利用這次節能補助買一台新的,讓舊的退休了 ...

新年,新機又剛好有補助+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