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固緯GPC-3030 雙電源供應器維修PART I

楼主(2016-02-12):
各位會員新年快樂,今天無聊在家拆電源供應器,這台固緯的電源供應器是會員man2708 提供的,我請住台北的會員幫忙帶回台中,到除夕那天才拿到,今天先打開拍照片及登記需購買的零件,並且看需不需要清潔一下。

看到佔了快一半空間,宛如大鐵塊般的變壓器,就知道以前的用料是多麼的紮實,這個變壓器應該用一輩子都不會壞。

電源供應器的主要橋式整流器是會流過大電流的零件,所以在大電流下它會發出大量的廢熱,一般我們都要鎖在散熱器上,或者直接鎖在機箱上才對。

粗大的濾波電容器看起來應該是還頭好壯壯,不過還是得用電容表測試一下它是否健康?

居然還躲了一個小變壓器,看來是訂製主變壓器時忘了把這個繞組給加上去了。

這台GPC-3030 共有三片主電路板,兩片較大片的電路板是MASTER及SLAVE,比較小的那片應該是提供5V 3A用的 。

它就是MASTER 板,上面的半固定電阻及電容都該換了。

這是5V 3A用的,相同的,上面的半固定電阻及電容都得換過。

四個電表各自有調整的半固定電阻校正,這四個半固定電阻也要更換。

四個整整電壓及電流的可變電阻也得換新。

下方的照片比較難辨識,紅箭頭與黑箭頭的引線都是連接2N3055功率晶體,不過很奇怪為何紅箭頭的線徑比黑箭頭的粗很多?

man2708 說他換過的應該是紅色圓圈內的電容,因為跟黑色圓圈內的電容不一樣。

這台GPC-3030 一共使用五個2N3055,應該是MASTER及SLAVE各用兩個,最後一個是給5V 3A使用。

先上電試看看到底是什麼故障情形好了。
一打開電源,MASTER及SLAVE 的超載警告燈亮起,電壓及電流調整可變電阻完全失效。

神奇的是關閉電源開關後,5V 3A的超載警告燈居然亮起。

這台要怎麼開始修呢?很簡單,先把電容、可變電阻、半固定電等等編號抄下來,等過年後去電子零件行買新的回來,全部換過再說囉!大家再等PART II!

Master
SVR1~SVR3 472 *3
未標示 474 *1

Slave
SVR1~SVR3 472 *3
未標示 474 *1

5V 3A
SVR1 102 *1
SVR2 103 *1
SVR3 471 *1

電壓表
SVR 103 *2

電流表
SVR 102 *2

電壓調整VR 20KB *2
電流調整VR 500Ω *2

网友A:
貼這台的目的是修好後當獎品?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貼這台的目的是修好後當獎品? ...

我比較不懂的是為什麼Wish大要自己花時間修這個。。。。。

他手上不會沒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待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貼這台的目的是修好後當獎品? ...

搞不好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不懂的是為什麼Wish大要自己花時間修這個。。。。。

他手上不會沒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待修。 ...

哈!我這個怪咖不是你能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不懂的是為什麼Wish大要自己花時間修這個。。。。。

他手上不會沒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待修。 ...

那些較傷腦筋的東西呀,要等他搞定那個賣東西的大姐時才有空.
等他老人家想要修那些更有價值的東西時,啊,已經是2017了啦 ...
我現在回頭在研究CPU的分時工作模式,那就是在感覺沒有時間時如何抽出時間,10秒不多,很快就過去了,10秒能做什麼,你看蔡阿嘎不是也發表10秒的短片嗎? ...

网友A:
看來小賴開始流口水了,你也住台中,想得到那台Power嗎,知道Spy是什麼嗎,了解了之後或許有機會得到唷!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來小賴開始流口水了,你也住台中,想得到那台Power嗎,知道Spy是什麼嗎,了解了之後或許有機會得到唷! ...  ...

^_^…報告大大我外行人,只會走過路過看看高手秀功夫,那台Power我還不懂如何使用,所以沒有想得到呢!還是送到會的人手上最好,spy是指間碟嗎?wish大大的家,離我很近,但wish大大是很忙的,不太有機會能去刺探機密。

网友:
還用到接線架,搞不好這是固緯草創時期的產品。

网友A:
引用 网友C:
^_^…報告大大我外行人,只會走過路過看看高手秀功夫,那台Power我還不懂如何使用,所以沒有想得到呢!還 ...

蛤...真的是大外行? ...
想不到在Pigoo的UID 5xxxx的還有不知道pigoo的spy的,混得很兇喔,去問A471大好了.
那台Power就是接上電源,然後轉啊轉,看要多少就轉多少而已啊.

网友D:
wish大一出手隨便都能抓出毛病在哪~
期待PART-II~

网友:
引用 网友D:
wish大一出手隨便都能抓出毛病在哪~
期待PART-II~

啊,想到了,阿魔很辛苦修改程式,請Wish大修好後就給你當慰勞好了...  ...  ...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蛤...真的是大外行? ...
想不到在Pigoo的UID 5xxxx的還有不知道pigoo的spy的,混得很兇喔,去問A471 ...

嗯!!~ 還是大外行的等級n_081|

Pigoo的UID 5xxxx <<<  真是糟糕~~我也不知道UID  是....做什麻的n_080|

還有不知道pigoo的spy的,混得很兇喔,去問A471大好了<<<<A471大大可以幫忙解答一下嗎?

那台Power就是接上電源,然後轉啊轉,看要多少就轉多少而已啊.<<<喔!~原來這樣子~:on_109| 感謝說明

网友:
師傅引進門,修行看門道! 教釣魚勝於給魚.

老大這一切苦心、苦行,都是期望大家多動手,多學習,
如果大家能多多發表,充實維修實例, 他就不用動手,大家如果有問題,只要指點一下就行了!
而且這些維修實例可以流傳久遠,給未來人類發掘應用,創造另類的歷史。

學習過程是無價的!學到的都是自己。

瑞士的鐘錶師的學習過程都有翻修老鐘錶,這些舊機的性能多少是過時的,舊機的價值在提供學習機會,
自己動手才能深入的學,不是單純的看看文件,看看實例就能成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嗯!!~ 還是大外行的等級

Pigoo的UID 5xxxx

看來你得問問五燈大(wooden)了,或許他還有俗又有力的Power.

网友:
哇!! 古老的 東芝電晶體 2N3055!!

网友:
这台电源够沧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比較不懂的是為什麼Wish大要自己花時間修這個。。。。。

他手上不會沒有更有價值的東西待修。 ...

越有挑戰性的,老大更有興趣!!
應該不是價值來衡量的
很期待part 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