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XFX ATI 7700 維修

楼主(2016-02-12):
這張卡的故障是進window 黑屏 , HDMI 口花屏 .

這是後期修好後拍照的,修前我忘了拍,因為一看見有東西要修就很開心,就會很容易忘記拍照

遇上這類故障我通常會先打金手指阻值,這可以初步看出會否和GPU有關. 因為又是忘了拍照,但測試金手指阻值都正常,那就先繞過GPU問題.

再來就找到一片ahct125 , 這片東西有點問題,從廢版找出一片vhct125a 換進去.

解焊出來:

更換後:

再順便檢查一下供電,發現下管m3006d好像有點問題,也更換.反正這片東西我很多 .

更換了這兩個東東後,已順利進入window :

順便跑一下分數:

然後就初步看,應該已修好了,順便再詳細測試每一個接口, 檢查到第二個DVI 口,發現為什麼一直沒顯示,那我就以為還有故障,再檢查一片.

........................

直到我看見這張卡,我才發現................不要笑我...

謝謝收看.

网友A:
7770這張很省電!
xbox360的磚頭adapter...超大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770這張很省電!
xbox360的磚頭adapter...超大顆

是的,那個360 電源我拿來當普通12V 電源用,很不錯.

网友:
kafachan大再顯神功~

网友B:
哇自己的卡還是買來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自己的卡還是買來修的?

是的,便宜買回來,玩玩

网友:
猛哥 kafachan ~
隨隨便便又修好一塊顯示卡

网友C:
怎麼隨意找找就找到問題點了... 猴塞雷啊 ...
好奇怪喔,怎麼剛好壞的IC,隨意找找舊板就有 ...

网友D:
是怎麼查到74VHCT125A/m3006d  ?
勾到心底癢處, 先給甜頭 加分
再來逼供...  趕快說!!  不然大型伺候!!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麼隨意找找就找到問題點了... 猴塞雷啊 ...
好奇怪喔,怎麼剛好壞的IC,隨意找找舊板就有 ...  ...

運氣吧
這片東東在5xxx 以上都比較易找到 .剛好有張5750 是壞gpu 和 顯存供電短路,我就拿來當廢板,就從這廢板上取出來了.第二張解焊圖就是那張廢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怎麼查到74VHCT125A/m3006d  ?
勾到心底癢處, 先給甜頭 加分
再來逼供...  趕快說!!  不然大型伺候!! ...

大人不要逼供,小人只是運氣比較好.
其實因為我沒有DVI 顯示器, 但使用轉插頭開機都正常,感覺只是進入window 解像度提高就會沒顯示,因為也打了金手指阻值,所以我就開始覺得可能是 vs和hs 不正常. m3006d 在測量時發現有點輕微漏电,所以也更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