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一下 電腦機殼面板扣具 這零件名稱是什

楼主(2016-02-12):
請問一下 Shuttle_浩鑫電腦機殼面板扣具 這零件名稱是什  想找來自己更換不知名稱

它是裝在電腦主機殼面板 按一下可以打開面板  在按一下它就合起來

因為現合不起來 想找這連健來更換  不知是什名稱

网友:
淘寶上說這東西叫[機箱門扣/鎖扣],用這關鍵字去看看

网友:
還真有這個東西,只是為了一個零件去淘寶,有點厚功,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p;abbucket=2#detail

楼主:
謝謝告知

光華不知有無這種東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謝謝告知

光華不知有無這種東西

沒屋頂有, 尺寸比對看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527002320925

楼主:
謝謝告知  剛剛也是去那 找 看到了

网友:
大大真是厲害連哪兒買,叫什麼名字都知道,有個問題想教各位大大們,在淘寶買的零件與台灣買在品質上會有差異嗎?一直不敢下手買耶~

网友:
淘寶網的東西絕大部份都是中國製的, 品質良莠不齊, 要非常小心

网友:
如果在高雄市,長明街禾樺有賣。應該是叫做門扣。

网友:
門扣開關,光華商場有供貨

楼主:
謝謝大家告知

网友A:
老實說,這種扣具已經過時啦!!

最簡單的方法,

用一塊強力小磁鐵黏在機殼面板上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老實說,這種扣具已經過時啦!!

最簡單的方法,

請問粒粒姐姐~ 十元商店的魔鬼粘可以嗎?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請問粒粒姐姐~ 十元商店的魔鬼粘可以嗎?

強力小磁鐵效果比十元魔鬼粘好用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強力小磁鐵效果比十元魔鬼粘好用啊!!!

請問粒粒姐姐~ 強力小磁鐵哪買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請問粒粒姐姐~ 強力小磁鐵哪買呀

ruten露天很多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 ... 105&o=6&m=1

一般大一點的五金行或電子材料行都有在賣,太子爺路過時若有想到不妨入內問問。

五金行會賣是因為  輕鋼暗架經裝潢後看不到, 一些師傅需要找輕鋼架角材  靠強力磁鐵來摸骨定位
但是不確定是否有小顆的

小顆的...電子材料行 我買過...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uten露天很多
http://class.ruten.com.tw/user/index00.php?s=g12120&d=3886105&o=6&m=1

這東西萬一不小心吸到手錶會完蛋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這東西萬一不小心吸到手錶會完蛋吧?

穩死的不用懷疑  !!
拿來暗算職場上看不順眼的傢伙   既解氣又不著痕跡
若說板凳為十大武器之首   強力磁鐵就是暗黑武器之皇
這秘密不是好友不會告訴你!!

實例應用:  有天我把米2手機 放筆電上是靠近電源輸入   那手機位置是喇叭
喇叭磁力 干擾 筆電內 DC/DC 轉換電路的電感...
於是筆電保護電路工作...強制關機

.....
心得:  下次記得先從別人的筆電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穩死的不用懷疑  !!
拿來暗算職場上看不順眼的傢伙   既解氣又不著痕跡
若說板凳為十大武器之首   強力 ...

靠~~~已經黏在老大的勞力士上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已經黏在老大的勞力士上面了

快跑路吧!!
老大正在聯絡這位...

网友:
引用 网友D:
靠~~~已經黏在老大的勞力士上面了

對!對!

用勞力士測試最準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請問粒粒姐姐~ 強力小磁鐵哪買呀

拆硬碟就有, 一般會有一對片狀強力磁鐵;
某些款式在磁臂線圈尾端靠的定止柱橡膠內還會藏有一顆迷你方型小磁鐵.

网友:
引用 网友E:
拆硬碟就有, 一般會有一對片狀強力磁鐵;
某些款式在磁臂線圈尾端靠的定止柱橡膠內還會藏有一顆迷你方型 ...

原來那個就是~~~超大磁性

网友:
我們大樓裡的回收場(垃圾場),

時常有些喜餅或甚麼美麗的盒子丟出來,

上面就有一塊小磁鐵和一片鐵片,

小小的,磁性強,很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