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DYNATRONG-MV22W-電源板無5VSB

楼主(2016-02-12):
各位大大好

這台算雜牌嗎?  網路都找不到資料

銘牌

問題點是無5VSB  測量大電容有160V 但測量其他八顆小電容均無電壓

測量紅色點電壓跳動奇怪~請大大指點一下

以下為上圖正面紅色點位置

我爬文看好像這個會有12V電壓~ 所以測量看看,發現電壓跳動請教看看 是否異常

另外想再請教一下~~若此機欲使用LED燈條~~黃色框框處~高壓元件是否都可移除

黏上新的LED昇壓板  再找出四條連接線ON/OFF..ADJ..+12V..GND  謝謝

网友A:
LED昇壓板  四條連接線ON/OFF..ADJ..+5V..GND
其中5v是不對的.請找出p+i一體版到高壓版的電源.就是在高壓變壓器旁有兩顆電容.高壓版電原應在此.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昇壓板  四條連接線ON/OFF..ADJ..+5V..GND
其中5v是不對的.請找出p+i一體版到高壓版的電源.就是在高壓 ...

喔~~對 昇壓板是10V~30V~~

謝謝指點n_148|

已經更正~ 初文的電壓值  不是5V 是找12V

网友B:
首先5VSB要修好12V也要有 高壓元件可以全部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5VSB要修好12V也要有 高壓元件可以全部移除

感謝大大回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