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CX520 顏色異常之後紅色直條紋

楼主(2016-02-13):
有爬文看到顏色異常通常是主機板排感出問題,睜大眼睛好不容易跳了一條細線上去,還以為這樣就好了,結果仔細一看,
怎麼會有紅色條紋會出現(菜單上面也有出現),檢查屏線軟排看起來都很乾淨,想說是細線沒焊好,只好再焊一次,但是還是一樣,
只好到這裡求助大家,感謝大家祝新年快樂!

這張比較明顯,會出現在整個畫面

補充內容 (2016-2-14 04:48 PM):
現在HDMI沒有畫面,前面兩顆排珠量測起來疑似有問題,跳線之後曾經出現畫面,但是反覆出現黑掉,之後又沒有畫面

网友A:
一次跳兩條試試.
跳線只是撐著,還會再壞.
我的顧客維修件一律將所有的排珠換成排阻,雖然
非常耗時,但是可以將這個瑕疵完全解決.
還有其他問題也要一併處理,做到完美的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次跳兩條試試.
跳線只是撐著,還會再壞.
我的顧客維修件一律將所有的排珠換成排阻,雖然

感謝海洋大大指導

我都撿別人不要的,在家練練功夫,修好就多一台可以玩我的遊戲n_128|

剛剛壓著壓著屏線,發現會消失,就在轉角這邊先貼著看看
結果就這樣好了XDD...
但是!!...剛剛發現HDMI可以偵測到輸入,可是完全沒有畫面QQ
網路上也查不到先例...
希望不是HDMI的IC壞掉,有發現HDMI IC前面也有兩個類似,這兩個的第1、4腳跟2、3腳量測起來阻值不同,不知道是不是也直接跳過去就可以n_079|

楼主:
剛剛把他們也跳線,畫面會出現又斷掉,而且不太清楚
以為是接觸不良,搖一搖線後HDMI又黑屏,之後再也沒出現畫面,
其他功能都是正常

楼主:
因為HDMI修不好,所以開始嘗試改公板,線都接完可是發現畫面怎麼條都是不對,看起來像是LVDS的線不對,或是程序不對,在這邊懇請大家幫忙n_100|,每次灌完程序都把所有的LVDS MAP試過一遍還是不行,有人有改過這塊面板嗎?

SAMSUNG 面板型號:  LTY320HN02
屏線使用公板的左邊供電  51pin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為HDMI修不好,所以開始嘗試改公板,線都接完可是發現畫面怎麼條都是不對,看起來像是LVDS的線不對,或是 ...

吖⋯這片主板不難,改公板有點可惜了。
要動這排組、要先練焊工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吖⋯這片主板不難,改公板有點可惜了。
要動這排組、要先練焊工

我在猜測跳線的時候可能沒跳好,把HDMI的IC弄壞了QQ
這顆IC又跟蜈蚣一樣,所以才產生換公版的念頭,殘念功力不夠兩頭空n_158|

楼主:
怎麼找都找不到lty320hn02的規格書
只有找到46吋的,發現我的屏線似乎少了LVO4N、LVO4P跟LVE4N、LVEP這兩組,公板上似乎也沒有這幾組
還有發現後面有很多可以設定的部分,但是它的功能我看的丈二金剛摸不著頭腦

网友C:
第51腳請接地就能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51腳請接地就能搞定了

感謝!!已經解決了n_159|
好奇這個腳是格式選擇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