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聲寶 FSP225-4F01 電源板啟動問題!!

楼主(2016-02-14):
圖一  +5VSB有電壓如何單獨啟動+12V+24V 呢?!

圖二   圖中有S_C  I_C  B_C 這樣+5VSB要並聯哪一條才可以啟動呢?!

网友A:
拿一根10歐姆的電阻,把5VS跟S_C 接一起,作限流啟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根10歐姆的電阻,把5VS跟S_C 接一起,作限流啟動

我拿一根10歐姆的電阻,把5VS跟S_C 接一起送電後 +12 +24還是沒有電壓,我量了電源板上的大電容電壓值809,這麼高的電壓值應該不正常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拿一根10歐姆的電阻,把5VS跟S_C 接一起送電後 +12 +24還是沒有電壓,我量了電源板上的大電容電壓值809, ...

你有用錯電錶的電壓檔嗎,大電容的耐壓因該是400~500v內.809不太可能..元件會炸掉
I_C,B_C 分別為背光開關以及亮度調整 所以因該是不會接錯.跟你第二張圖的右邊11.12孔會相接(你沒拍到的部份).你可以量看看
如果無法啟動,乾脆不要接10歐姆的限流電阻.直接用電線將S_C與5VS接一起,拉高電位
如果還是不啟動,那這塊電源版可能有問題 (或..也許你的電表有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用錯電錶的電壓檔嗎,大電容的耐壓因該是400~500v內.809不太可能..元件會炸掉
I_C,B_C 分別為背光開關 ...

我應該是不會看錯~我後來換了一顆新的大電壓電容下去在測量還是跑到800左右,而且這塊板子好像耐壓是600,我也是想不通怎會這樣子!! 我量別台的大電壓電容就很正常400左右!! 那我白天在試看看不接電阻是否能夠順利啟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是不會看錯~我後來換了一顆新的大電壓電容下去在測量還是跑到800左右,而且這塊板子好像耐壓是600, ...

如果真的是八百多,那因該是APFC電路有問題,通常也就是380~450V..我就幫不了你啦~板上還有其他高手~
我還未曾量過有此高的電壓~你要小心點~安全第一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應該是不會看錯~我後來換了一顆新的大電壓電容下去在測量還是跑到800左右,而且這塊板子好像耐壓是600, ...

量到八百伏,很驚人的數據,這可怕電壓應該是大電容本身耐壓的二倍吧~~上電測最好離遠點~~~我量大電容都是用小夾子夾大電容二腳,之後再開電試機,用錶筆手測也可以,但是怕手抖摸到不該摸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量到八百伏,很驚人的數據,這可怕電壓應該是大電容本身耐壓的二倍吧~~上電測最好離遠點~~~我量大電容都是 ...

大電容電壓飆到809V就算了,保險絲竟然沒有燒掉才奇怪!! 我一直查不到到底是甚麼零件故障導致大電容電壓飆到809V,我在想說會不會是我圈起來的電晶體有問題才會這樣子!!

网友:
不太可能,市電才110v.怎麼可能跑到那麼高,又不是升壓變壓器,橋式整流器有沒有問題?還是您的電表故障了?

网友:
看清楚單位是 V or mV

我也不太認為會是8XX V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應該是不會看錯~我後來換了一顆新的大電壓電容下去在測量還是跑到800左右,而且這塊板子好像耐壓是600, ...

可能是輸送到大電容器的元件或迴路阻抗已升高,檢查地線迴路阻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