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搞了一台小機絲頭有人知道用途嗎

楼主(2016-02-14):
話說常上政府網站拍報廢品就能找到好貨,
這次我只知道可以測溫.....測風速,不過還有一個HOLD按鍵不太懂
機器長這樣,上面的標誌寫
MINI ANEMOMETER
MODEL:ISA-6-3D
廠牌:SIBATA
上方的探針,可以拆入機體內,可以旋轉拆下,內部是三針接頭
可以裝電池行動使用,右下角有變壓器供電孔,我先拿了一顆9V 1A的頂著用先
電源孔在這,都黑的不好拍
側邊有四個按鈕
按鈕功能由下而上,開關,溫度,風速,不詳.....
接上電後,室內風速每秒12公分(單位M/S)
切到溫度,室內溫度24.5℃
再看一下環境風速,很敏感,我在空氣中吹口氣,數字就會跳動了
拿到USB電扇前看看,風速變2公尺多了

以上,說實在好玩而以,我也不太知道還可以用在那,
探針式的感覺好像是用在測什麼精密管路用的,
以前我用測特殊氣體的也是很小的探測頭,
對我們這種好奇老人,就愛玩看看,不過真的用不到
老大有用到嗎,有就寄給站上去玩。

网友A:
熱線式風速計?

小數兩位的高精度
低於0.3M/s的高敏度

印象中得到的報價隨便都是破萬的

=====

正面寫著 anemometer 就是風速計的意思

因為是熱線式
所以前端有兩個東西
1.K-type感溫
2.電熱絲

技術資料不需多寫,只是要提醒,前端撞壞了就DIY折回來繼續用XD

======

HOLD就跟一般三用電表的功能一樣
有時在量測,沒辦法同時看到畫面,覺得得到了要量測的值,按一下HOLD保留資料
自看拿給別人看,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熱線式風速計?

小數兩位的高精度

好有意思哦!

用熱量來測風速,難怪那像天線東西長那樣。

网友:
小機絲頭有意思!
第一次看到

网友:
一般用途很少用到
修車有時會用到
測試散熱風扇風量用在車輛過熱時測試
空調測試風機

网友:
汽車使用的空氣流量計也是熱線式

以下轉貼自 :
http://www.afx.xcom.tw/products/?id=3618

如上圖, TOYOTA/LXUS所使用的空氣流量計,
是由包括 一個熱敏電阻、一個白金加熱絲、一個電流放大電晶體以及一個邏輯運算單元等部份所構成.

當車輛發動後,行車控制電腦開始對熱敏電阻及白金加熱絲通電,使他 們維持在既定的溫度,
當油門踩下,流過熱敏電阻的空氣會降低其溫度,這時通過熱敏電阻的電流量會增加,
當增加的電流通過放大電晶體時,會依比例放大通過的 電流量,而使得白金加熱絲維持規定的溫度範圍,

而邏輯運算單元則負責則計算電流量的變化,
並將此變化轉換成同等比例的0~5V電壓變化, 供給行車控制電腦作為進氣量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