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DEI冷氣控制器檢修

楼主(2016-02-14):
冷氣機以前沒有做雨遮,原來的控制器下雨浸過水故障了。現在的控制器是自己買來更換的,也幫冷氣機加了雨遮,用了好些年,沒出過問題。

趁小孩放假回家前想讓冷氣動一下順便除濕,才注意到冷氣機不亮燈,沒有供電。

拔掉冷氣線路、發現保險絲(3.15A, 250V)已經燒斷,也沒有特地檢查,買來保險絲換上,仍然罷工狀態。

進一步把板子拆下才看到線路側嚴重的燒灼痕跡,D4、D6(1N4007)靠近板子中間位置的銲錫幾乎不見,D6兩端略出油漬,Zener的銲錫也不像原始「飽滿」樣貌。

板子和塑膠外殼燒灼燻黑

D4、D6的銲錫快不見了

零件面

檢視控制盒在冷氣機內的安裝狀況,應該是沒有短路現象,也沒有進(浸)水情形。

想請教版內先進,如果我想嘗試修理,是否從更換D6+D4開始,或者包含D3+D5也要更換,Zener也要更換嗎?

還是有其他注意事項,謝謝。

网友A:
D3......D6是同一規格(全波整流用)
AC電源PIN有融毀(負載過大)第一張圖
D3-D6、Zener等是否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D3......D6是同一規格(全波整流用)
AC電源PIN有融毀(負載過大)第一張圖
D3-D6、Zener等是否短路 ...

謝謝h大指導,

要從D3~D6全波整流和Zener著手。

右上角標示AC電源處確是有「出油」(負載過大)情形,粗略看設計,冷氣機(AC)用電都由各個繼電器導通供應,

控制器上主要負載為5個(DC 12V)繼電器,風向未接(Song Chuan 833H-1C-C),強/中/弱風假設同時間只有一個驅動供電(型號和風向相同),另一個則是控制壓縮機的繼電器(Song Chuan 891WP-1A-C),假設都是1A的負載,和保險絲3.15A算是接近,改天有空買回材料,送電前我要多加注意。

网友:
個人建議
是我會直接買個公版直接插回去
你這已經改過所以買個公版回去只是照原本插回去就好
除非是研究精神XD

网友B:
引用 楼主:
謝謝h大指導,

要從D3~D6全波整流和Zener著手。

拿DEL公版來對照日立原廠線路圖= =?
上面你說原本基板是自己買回來更換,那應該知道這已經早改過基板怎還能拿日立原廠線路圖對照?
有沒有雨遮跟基板浸水沒有關係,基本上就算窗型水平沒打好原廠基板也不可能浸水,基板基本上不可能浸水短路反而是改公版基板又亂放才可能,且看你後來基板燒焦程度,猜測不是浸水而是基板沒有固定導致短路造成

网友:
換新的+1~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DEL公版來對照日立原廠線路圖= =?
上面你說原本基板是自己買回來更換,那應該知道這已經早改過基板怎還 ...

謝謝虎大,

誤會了,原來日立機板已移走,現在純粹是風扇、壓縮機線路接在公版上,再塞在冷氣機內,

這是原廠,進水故障的控制器,計算換下超過5年時間了,

公版上的保險絲為3.15A,對照「日立線路圖」運轉電流4A、起動電流18A,確認完全是二個不同的負載系統。公版上僅提供DC控制單元的保護。

不敢保證沒有短路這回事,只是公版上的DC線路都在PCB板線路側、背板塑膠殼卡得很好。當作是研究,這次檢修後會再增加絕緣、固定,進一步降低短路可能。

楼主:
完修報告,

更換全波整流1N4007 x 4,突波吸收器15G471 x 1(原來編號14471)

確認控制器置放無短路,

可以恢復動作,

謝謝先進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