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設定輸出標準電壓源參考電路

楼主(2016-02-14):
1.一般標準型基準電壓源(IC芯片),都是單電壓輸出,但在作電路測試或儀表校正時,常是需要一個可調式的基準電壓源.這時除了基準電壓源外(ADR4550ARZ),還需一顆高位元DAC(DAC9881-18bit),3組電壓輸出的開關式電壓源穩壓器(LT3667-3組輸出只需用到一顆線圈),及一顆MCU(ATMEG328),及周邊電路等.
2.當然影片中作者所使用的元件,你也可視自己所需,加以變更(如基準電壓源,20bits的DAC等).
現在就請您作好準備,讓我們一起學習作者的用心,這更應該是我們日後預定要作出的產品之一.影片共分3集.

第1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2Ssg05oFCbk

第2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z5Pnw9Xr2ME

第3集: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bkINyHdLG4

网友A:
像這種電壓校準的應用用"開關式電壓源穩壓器"不知是否合適?

會有此疑問是因為先前有看到其他前輩說到"高頻雜訊遇到過的人才知道痛",以及現在實驗用的可調電源供應器大多也是超級重的線性式。

不禁也會產生一種疑問,開關式穩壓(或台灣普遍稱交換式)在做好輸出濾波的情況下,真的有如此不堪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電壓校準的應用用"開關式電壓源穩壓器"不知是否合適?

會有此疑問是因為先前有看到其他前輩說到"高 ...

你的考慮是對的,這在作者的影片第2集中,已做了相對應修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電壓校準的應用用"開關式電壓源穩壓器"不知是否合適?

會有此疑問是因為先前有看到其他前輩說到"高 ...

這顆滿有趣的,應該也算是 LDO吧(以電源端看入,具有 LDO 的特性),我猜~

40V 400mA Step-Down Switching Regulator with Dual Fault Protected LDOs

Descriptions:
Each LDO supplies 200mA of output current with a typical
dropout voltage of 340mV, and each LDO has an accurate
resistor programmable current limit.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顆滿有趣的,應該也算是 LDO吧(以電源端看入,具有 LDO 的特性),我猜~

40V 400mA Step-Down Switchin ...

是的,內部含一組開關式電源及2組LDO.

网友:
引用 网友A:
像這種電壓校準的應用用"開關式電壓源穩壓器"不知是否合適?

會有此疑問是因為先前有看到其他前輩說到"高 ...

斯斯有兩種,電源基本問題也有兩種,漣波與雜訊(突波),你說的漣波只是其中之一,雜訊問題才是真的問題,你先看之前ysc在談電源時我所寫的一部份在 4#.

网友C:
.....這更應該是我們日後預定要作出的產品之一.....

  再透漏點消息嘛...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更應該是我們日後預定要作出的產品之一.....

  再透漏點消息嘛... ...

我是想使用1顆24-bit的ADC作精密電表功能(這部分jojo大之前已試作成功),另加1顆20-bit的DAC作基準可調電壓產生器,外加1片附觸摸功能的彩色LCD作設定,當然這需要加入程式控制,這些工作希望到時有人可幫忙.

楼主:
作者添加信號(不同電壓源)可編輯的回放功能,請參考.

网友D:
魔鬼藏在細節裏
專家也都專注於,容易被大家忽視的細節裏

不管20bits, 24bits 對於每個細節(環境溫度,元件材質,線路走線)
都要面面聚到,才能勝任.

感謝版主 每每帖文 點出細節 提昇大家的程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魔鬼藏在細節裏
專家也都專注於,容易被大家忽視的細節裏

目前正在作標準電壓源的穩定度測試中,希望能找出高CP值的線路及元件...

楼主:
目前測試VRE305A這顆5V基準電壓源,CP值超高(是二手品喔,免加熱型).看似超過LM399.而MAX6325及6350這2款,已列入下次的測試中..
型錄請參考:

网友E:
引用 楼主:
目前測試VRE305A這顆5V基準電壓源,CP值超高(是二手品喔,免加熱型).看似超過LM399.而MAX6325及6350這2款,已 ...

CIKO大:
   這IC 零件少又準確,真是拜科技之賜,讓一切變的簡單!!

楼主:
引用 网友E:
CIKO大:
   這IC 零件少又準確,真是拜科技之賜,讓一切變的簡單!!

是的,他們的外接零件少,價格又親民,實在是對我們的一大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