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APC UPS更改充電電壓與校正

楼主(2016-02-14):
廠牌:APC
機型:SMART-UPS 1000
小弟這部UPS,從接手以來就有充電電壓過高的問題
雖然使用上是正常的,但電池容易因充電電壓過高
導致電池水蒸發過快,造成電池壽命減短
-----------------------------------------------------------------
硬體部分
從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來看
發現到充電電壓是由
編號R118(100K)與R119(22K1)設定的
1.先找到機板上的編號IC14(APC2020B)
2.仔細找附近應該就可以找到R118與R119了
3.將R118解焊,並且用一顆95K電阻與5K可變電組串連代替
4.從電池輸入端,用DC24V並且經過二極體代替電池輸入
5.插上市電,此時電池端的電壓會上升到充電電壓
6.調整5K可變電阻,到需求電壓
7.將可變電阻與95K電阻加起來的阻值
記錄下來,並且更換上固定電阻

此部分R118電阻,小弟是用兩顆47K加上一顆5K可電變阻
經過測試後,使用兩顆47K串連代替原來的100K
已經可以使充電電壓固定在27V
對UPS來說,電池是處於一直充電狀態
所以要設定成浮充電壓
單顆鉛酸電池的浮充電壓是13.5-13.8V
所以小弟設定是27V
-----------------------------------------------------------------------------
軟體部分(必須將監控軟體移除)
1.打開"超級終端機"
2.選擇UPS的連接阜

3.設定通訊協定

4.輸入"大寫"的"Y"    此時回傳"SM"
表示UPS通訊已建立

5.輸入"數字鍵盤"的"1"(稍等一下下)
會回傳"PROG",表示進入校正模式
**此模式會影響UPS韌體,請警慎設定**

6.輸入"大寫"的"B" 此時回傳的是電池電壓
輸入"+",將電壓值往上修正
輸入"-",將電壓值往下修正
可以修正一次後,輸入"B"一次
看看電壓設定是否正確

7.輸入"大寫"的"R",表示離開

以下為網路搜尋到的資料

有興趣的痞友可以搜尋
"APC UPS The charging voltage is too high"

小弟是参考

謝謝觀賞

网友A:
"從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來看
發現到充電電壓是由
編號R118(100K)與R119(22K1)設定的
1.先找到機板上的編號IC14(APC2020B)
2.仔細找附近應該就可以找到R118與R119了"

...這段補上電路圖, 就更完美了...

网友:
至少也來個基板照n_027|  不過改動哪邊也寫得很清楚了n_11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從網路上搜尋到的資料來看
發現到充電電壓是由
編號R118(100K)與R119(22K1)設定的

電路圖....還滿困難的
雙層板,電路不知道如何追起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至少也來個基板照  不過改動哪邊也寫得很清楚了

基板照..........其實是忘了拍

楼主:
來補照片囉

全身照

局部特寫

預計更換上去的電池
CSB 12V 26AH*2

网友C:
引用 楼主:
來補照片囉

全身照

這個電瓶原配是 CSB 12V 26AH  還是17AH?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個電瓶原配是 CSB 12V 26AH  還是17AH?

查到的資料是12AH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