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PANASONIC 32吋TH-L32C40W 液晶電視維修求助

楼主(2016-02-15):
各位先進大家好,今天的維修標的

症狀是插電後自動開機,電源顯示LED綠燈閃爍,等LED綠燈閃爍停止之後,畫面顯示約0.5秒,然後畫面消失.
再等約1秒,畫面顯示約0.5秒,畫面又消失,然後電源顯示LED就變紅燈閃爍,再來用遙控器就無法開機了,只能拔插頭.
畫面短暫顯示時感覺亮度偏暗.
想要先試試恢復原廠設定,但是網路上找不到資料.
主板與高壓版已經檢查過沒有特別的燒焦或是短路痕跡.
用之前買的家電測試儀嘗試點亮單獨燈管,但是點不起來....
是不是背光燈管有問題呢? 請前輩開示.

主板

面板型號

以上,請多多指教.

网友:
应是灯管或背光故障

查查背光驱动芯片资料,是不是保护功能启动了

网友:
把高壓移除,正常應該有聲無影??

网友:
日立面板 背光的問題

网友:
電源板電壓輸出正常嗎?

楼主:
感謝各位提供檢查方向,待週末一一檢查之後再報告.

楼主:
結果回報,
電源部分,測量電源板接頭P2結果如下:
1  開機時5.68V 待機時 5.58
2  地線
3  開機時16.67V 待機時 0.2
4  同3
5  同3
6  地線
7  開機時2.3V 待機時 0
8  開機時5.68V 待機時 0
9  開機時3.25V 待機紅燈閃爍時 3.25 <-> 0 V 跳動
10 開機時3.27V 待機時 0
11 同10
12  地線

與下面所附之德文手冊相符(手冊非同機型,但是相似)
http://www.go-gddq.com/upload/2015-07/15070910049340.pdf

如手冊中所示,LED紅燈亮一次閃爍為背光問題,拆開檢查背光

以家電分析儀點亮測試
燈管太長,四支燈管都只能點到這地步...

想說把燈管接線處捕焊,裝回去試試, 但是在裝回去時一不小心,把面板邊緣壓破了!!
把面板邊緣壓破了!!把面板邊緣壓破了!!把面板邊緣壓破了

棄修,感謝各位前輩指點

网友:
真有勇氣拆面板~

可惜失敗了!

网友A(2016-03-19):
這台什麼都沒壞~!! 只要換一層絕緣膠就可以了~不過你面板掛了~!可惜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這台什麼都沒壞~!! 只要換一層絕緣膠就可以了~不過你面板掛了~!可惜了~! ...

請教您所說的絕緣膠是用在哪個部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教您所說的絕緣膠是用在哪個部分?

直接說吧~燈管座那對地短路跳火啦~造成高壓板短路~正常那下面會貼一層塑膠~那層裂了或是呼去丫~就會造成對地跳電~造成如此~事實上什麼鬼都沒壞~~!!

不過他這台也可能是燈管或高壓板掛了~! 實際上要查修過才知道~必境這不是我的電視~所以只能用常見的故障推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