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下~哪裏有賣~這種JS擴大機KTV喇叭30w【塑膠外殼】

楼主(2016-02-15):
請問下~哪裏有賣~這種JS擴大機KTV喇叭【塑膠製外殼】??  目視【一個塑膠殼】裏面喇叭單體是15~35watt【1個】

ps: 我7年前  在新北市永和區福和橋的河濱公園【假日跳蚤市場】
買的~   【一組】2個2手價格【500元 臺幣】!!   不過現在沒看到人~在賣了!!

請問有網友看過這款 JS 30watt喇叭【塑膠製外殼】嗎??
哪裏【可能】有在賣!! 謝謝!!

ps:我在yahoo  【看到一組2個JBL的塑膠喇叭 約20watt~30watt】要4500元!!嚇死人了~買不起!!
我手上的JS[淇譽]塑膠音箱大小是【14cmx14cmx22.5cm】

上面寫  4寸 woofer
2寸 tweeter
JS HIFI SYSTEM
阻抗 4或8歐姆!!
響應頻率 80~20000Hz

========
ps:我說的是~下方的兩個 老舊的喇叭~  不是上面很新的JS重低音喇叭組喲!!

楼主:
這款好像沒人知道【這款喇叭】的樣子~ 請問一下【A】這種塑膠外殼的喇叭【正確的名稱】叫什麼??我想到 google  或 baidu  或 【淘寶網】的搜索引擎找一下!! 看看能否找的到   【B】住在臺北市  或新北市【三重】板橋【永和】地方的網友~  請問那裏 有【販賣2手音響  或喇叭 或電子零件的假日市場】地點。。。。最近我想到【臺北市】或【新北市】騎機車隨便逛一下+感受一下現場【大功率擴大機】聽音樂的氣氛!! 想問一下有沒有網友知道【這些假日市場  的名稱】^-^

网友A:
以在下淺見,這個"JS"牌的音箱在下多年來看過無數種,總覺得此廠商的外型變化非常快速,想當然數量也不會多,樓主可能真的要有緣分才能遇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在下淺見,這個"JS"牌的音箱在下多年來看過無數種,總覺得此廠商的外型變化非常快速,想當然數量也不會多,樓 ...

JS牌子~只要是【塑膠外殼的【音箱】】就可以了~  裏面大概是4寸喇叭單體!!
這樣數量應該比較多!! ^-^  不知道這種喇叭【專有名詞】叫什麼??
在google要【用那個關鍵字】如何搜尋??

ps:如果 6寸喇叭單體以上~應該就會是木製的音箱了!!會再加 水泥電阻【加重低音】~我【主要是聽 人聲翻唱+唱歌】~所以對重低音沒有需要!!  所以才會 專找【4寸+2寸的塑膠音箱】!!

ps:順便問一下  【汽車電腦】用的這種電線~【我google一下】~叫做【汽車花線】【一條電線裏面 約有9條很細的電線】~
我用的是日本的汽車線~拿來做AV【訊號】線~音質不錯!! 請問一下網友~【新北市】或臺北市~那裏有賣??

网友B:
這很久以前那家 JBL 公司推了 control 1 喇吧,
陸續就有人仿造這種造型,
BOSE 101 , JS 等,
可以當劇院壁掛, 或用於PA 用途.
露天搜尋壁掛/吊式/懸掛喇叭等,
一般壁掛都要求輕量多是使用塑膠廂體為多.
JS 那款我也當電腦喇叭用了很多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很久以前那家 JBL 公司推了 control 1 喇吧,
陸續就有人仿造這種造型,
BOSE 101 , JS 等,

謝謝~ 我找到了!!

最新的JS 壁掛喇叭【單體】 1寸高音+5寸低音
30watt

网友B:
這叭聲音還可以,
低音加強一下就有,
高音有點過量,
分音只用一顆電容,
值不值得 $1490 見仁見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叭聲音還可以,
低音加強一下就有,
高音有點過量,

這組喇叭 1490元~對我來說有點貴!!
不過如果網路上的老闆~ 打八折【一組 1200元】~我會買2組【1200元x2 +運費 100元】==2500元!!《--》把我預備買 2T硬碟的錢~優先拿來買這個喇叭^-^

ps:我是用 Denon或JVC擴大機【200watt以上的】擴大機 +便宜的發燒線+用了10年以上的這個2手【JS-30watt塑膠音箱】!! 它的重低音~我個人覺得大概有 6%~7.5%【所以我就不會考慮 買有水泥電阻20wattx2的木製音箱】了!!高音過燥+高音過量的話~【放在電腦螢幕後面】距離50cm到80cm以上聽~我覺得就沒有問題了!!

==================================
以前我接错线~ 燒掉我一臺pioneer擴大機的120watt  【yamaha音箱喇叭】~這個音箱我已經很久沒用了!!
把它的防塵套 拆開!! 它的喇叭低音單元大約 60~70w  ;小喇叭有【2歐姆4個】5watt x4==20watt    水泥電阻我忘了 大概是15wattx2

ps:我這個 yamaha 喇叭 一組兩個[2008年買的~3300元]!!年代超過20年以上!!剛好父母有認識 ~ 好像是建築公司的員工~兼職來賣的!! 現在想買也買不到了~2016年的今天很多【日製美國製造的】喇叭都貴一倍以上~ 要賣5500元以上!!根本買不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