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K42DY 開機過電沒畫面 (K42DY REV 2.0)

楼主(2016-02-15):
這台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1.電源插上後 未裝電池按電源鍵開機 單純亮綠色燈號

(手摸CPU完全不熱~風扇未轉動  長按電源鍵~無法關機)

2.電源接上後~電池裝上~亮橘色充電燈號 電池再拔下 燈號會熄滅

(電池偵測在未開機情況下正常?)

3.電池裝上 按電源鍵開機 綠燈亮橘燈亮

(手摸CPU完全不熱~風扇未轉動 長按電源鍵~無法關機)
這時把電池拔下~燈號持續亮著@@  有點像秀逗這樣....

來一張行號照

來一張行號照

型號的照片

整體張照片

整體張照片

整體照

單純插電裝電池~有燈亮反應

單純插電裝電池~有燈亮反應

電池偵測亮燈反應

插電裝電池按開機~燈亮

插電裝電池按開機~燈亮

裝電池開機

按開機燈亮後~電池拔下~橘燈持續亮著...

按開機燈亮後~電池拔下~橘燈持續亮著...

裝電池開機後~電池拔下

小弟手邊沒有其他顆CPU 這會是CPU故障嗎??

可以請大大提供電路圖嗎?

各位大大新年快樂唷!!

网友A:
1.先把CMOS電池拆掉放電,在按電源看情形是不是一樣
2.檢查圖上圈起來的電容跟排阻
點位圖
K42DY 2.0,60-N4NMB1100-C01.rar (136.48 KB, 下載次數: 56)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CMOS電池拆掉放電,在按電源看情形是不是一樣
2.檢查圖上圈起來的電容跟排阻

電池有拆過了 放電是指??

小弟有去量他(上面大顆的那顆) 左邊接點點紅線 黑線接地大約9.5(X10)
                                           右邊接點點紅線 黑線接地 0

然後接上電源量測 沒有電壓

右邊下面的那個排阻區塊 因為不知道要怎麼量 有量到電壓值為3V

网友B:
引用 楼主:
電池有拆過了 放電是指??

小弟有去量他 左邊點紅線 黑線接地大約9.5(X10)

先把電壓量一量再來問下一步怎麼走,
如果不會量起碼也把cpu記憶體能換的先換一下吧,
這台沒電路圖,但是獅子魚大已經點出通病了,
祝完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電壓量一量再來問下一步怎麼走,
如果不會量起碼也把cpu記憶體能換的先換一下吧,
這台沒電路圖,但是獅 ...

大大~不好意思! 因為我手邊沒有其他顆CPU RAM確定是好的!

獅子大大典出來的地方我有量測了! 左上方紅圈沒有電壓!

下方那個比較小的地方,他的電壓3V左右

因為圖片放大也看不清楚~不知道要量測哪裡....所以...

另外~請問這個.FZ的檔案我可以用甚麼程式打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因為我手邊沒有其他顆CPU RAM確定是好的!

獅子大大典出來的地方我有量測了! 左上方紅圈 ...

將 FZ 格式的文件放在 FAB 文件夾中   然後按CTRL+F10 打開
執行如出現錯誤在執行一次

基本電壓要先量出來大家才能幫你判斷
之前在X553M那篇不是有張圖標示各處電壓量測點
19V 3V 5V 這是基本的

維修指南
K42DY 维修指南.pdf (425.38 KB, 下載次數: 117)

1.13 MB, 下載次數: 43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 因為我手邊沒有其他顆CPU RAM確定是好的!

獅子大大典出來的地方我有量測了! 左上方紅圈 ...

那顆是電容很好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FZ 格式的文件放在 FAB 文件夾中   然後按CTRL+F10 打開

執行如出現錯誤在執行一次 ...

哇~感謝大大~這個好酷喔!

所以我現在就是照著上面顯示的電壓一個一個去抓是嗎??

量測到哪邊異常的部分~應該就是那邊出問題??

上面你點出來的地方~就是可能比較容易有問題的地方是嗎^^

謝謝大大~我再找慢慢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先把CMOS電池拆掉放電,在按電源看情形是不是一樣
2.檢查圖上圈起來的電容跟排阻

獅子魚大大~小弟今天終於有時間去量了~抱歉...拖了這麼久

我今天把圖面稍微看了一下~原來上面的標示並不完全都是電壓!

我有量測您幫我圈出來的兩個點~排阻那邊是要量測 排阻左邊的部分~都顯示3.33V左右(變壓器出來試19.27V)

另外左上方那顆黑色100 2R5 B45(小弟不知他叫甚麼) 他完全沒有電壓~他左邊有兩個焊點 圖面上標示1.1V 我量測也沒電壓!

請問一下~這樣接下來我可以從哪邊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將 FZ 格式的文件放在 FAB 文件夾中   然後按CTRL+F10 打開

執行如出現錯誤在執行一次

剛才把PDF檔打開很努力的看了一遍

小弟愚鈍...沒有相關經驗~完全看不懂@@

照著上面K42DY Repair Guide(TOP) 指示的地方去量...但是量了以後發現...

就算他某個地方沒有電壓...我也不知道哪裡出問題,還請大大引導一下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剛才把PDF檔打開很努力的看了一遍

小弟愚鈍...沒有相關經驗~完全看不懂@@

左上方那顆是電容可以拆下來測量看有沒有短路
右下那顆是電阻兩邊都要測量
圖上有些是要按電源啟動才量的到
像我之前講的19V 3V 5V是基本的要先測量
你可以將你測量過那些數據是多少貼上來大家會幫你判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上方那顆是電容可以拆下來測量看有沒有短路
右下那顆是電阻兩邊都要測量
圖上有些是要按電源啟動才量的 ...

大大~拆下來量測怎麼量測?

另外我正想要問~到底要不要開機XD 還有開機後量測哪裡?

我有量測幾個19V(每個橘黃色電容)都有19V

3V跟5V是哪個地方的??

左上方那顆電容~開機與不開機都沒電壓

我不知道我量測的方向有沒有錯~我參考圖面 主機版右上方的那邊有幾個19V 5V跟3V的地方~無論開機與關機他們都有供電(應該是電源剛進入的地方)

但是接下來該往哪個地方查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大~拆下來量測怎麼量測?

另外我正想要問~到底要不要開機XD 還有開機後量測哪裡?

電容用歐姆檔測量兩端導通就是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電容用歐姆檔測量兩端導通就是短路

請問歐姆黨要用多大的? 我用在X10 無限大 表示他是正常的嗎?

排阻也要拆下來量嗎?

排阻我量下面那個RN3001 左邊全部都是3.3V 右邊上面三腳3.3V第四腳0V
                            RN3002 左邊上面兩腳3.3V下面兩腳0V 右邊上面三腳3.3V下面兩腳0V 跟圖面不符

网友A:
引用 楼主:
請問歐姆黨要用多大的? 我用在X10 無限大 表示他是正常的嗎?

排阻也要拆下來量嗎? ...

你找一個型號一樣的電容換上去在開機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一個型號一樣的電容換上去在開機看看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這顆電容叫做甚麼?? 我明天去材料行問看看...

另外排阻那邊量測出來跟圖面不同~這個有影響嗎?

排阻我量下面那個RN3001 左邊全部都是3.3V 右邊上面三腳3.3V第四腳0V
                            RN3002 左邊上面兩腳3.3V下面兩腳0V 右邊上面三腳3.3V下面兩腳0V 跟圖面不符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不好意思~請問這顆電容叫做甚麼?? 我明天去材料行問看看...

另外排阻那邊量測出來跟圖面不同~這個有 ...

100UF/2.5V鉭電容

楼主:
獅子魚大大,問了好幾家,6.3V的可以代用嗎?2.5V的沒有人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問了好幾家,6.3V的可以代用嗎?2.5V的沒有人有...

100UF/6.3V可以代100UF2.5V的

楼主:
買到了,可是小顆很多@@ 只剩1/2大小,這樣能用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買到了,可是小顆很多@@ 只剩1/2大小,這樣能用嗎?

兩邊焊的住就可以了, 注意正負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兩邊焊的住就可以了, 注意正負極

獅子魚大大~我焊上去了~一樣的情況@@  還是不開機

网友: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大~我焊上去了~一樣的情況@@  還是不開機

RN3001 AC_IN沒出來

楼主:
電池拆下兩分鐘~再裝上~開關有3.3V 5V 3V都有出來!

開機按下後~開關沒有電壓改變

RN3001 是這個故障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電池拆下兩分鐘~再裝上~開關有3.3V 5V 3V都有出來!

開機按下後~開關沒有電壓改變

燈號還是跟之前一樣嗎
插電是在筆電電池沒裝的時候測試-無法開機
那單用筆電電池不插電可開機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燈號還是跟之前一樣嗎
插電是在筆電電池沒裝的時候測試-無法開機
那單用筆電電池不插電可開機嗎

對,都是一樣的,狀況也是相同

單用筆電電池也是無法開機,燈號的情況一模ㄧ樣

感覺就是電源按下去,他就秀逗了

剛才試了一下,未開機未過電的情況下,插電源時,充電燈號亮(電池插著) 拔電源後,充電燈號熄

不插電源只裝電池,開機過電,亮綠燈,這時把電源接上,充電燈不亮了,長按電源開關也無法關機,感覺就死當在那。

只要ㄧ按開機鍵他就死當。會是南橋掛掉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對,都是一樣的,狀況也是相同

單用筆電電池也是無法開機,燈號的情況一模ㄧ樣

現在不觸發,先把RN3001排阻換掉再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現在不觸發,先把RN3001排阻換掉再試試看

那個RN3002排阻上面印著472
      RN3001排阻上面印著E01? 還是103?

這兩個叫甚麼東西? 另外RN3002上的數據跟圖面上也不同
是因為RN3001不正確導致RN3002也不正確嗎?

大大真是辛苦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個RN3002排阻上面印著472
      RN3001排阻上面印著E01? 還是103?

RN3001
0402貼片排阻 10K (103) 8P4R 8腳0402*4
RN3002
0402貼片排阻 4.7K (472) 8P4R 8腳0402*4

因為沒有恆流源電供器所以不知電流跳變情形,又沒電路圖,基本電壓都有出來,不觸發只能先從這下手
再來就要查EC或 BIOS

楼主:
引用 网友A:
RN3001
0402貼片排阻 10K (103) 8P4R 8腳0402*4
RN3002

跑了台中跟彰化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個排阻@@

這張版子...是否該放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了台中跟彰化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個排阻@@

這張版子...是否該放棄了... ...

可以到版上徵求區看有沒有人賣你
或到淘X網買
要不要放棄就看你自己認為這台還值不值的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到版上徵求區看有沒有人賣你
或到淘X網買
要不要放棄就看你自己認為這台還值不值的修 ...

有在淘X找到,大大,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還有可能有哪個晶片會故障,我一起買,然後逐步更換,不然一趟過來,會比較久的時間,哈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在淘X找到,大大,不好意思,請問一下,還有可能有哪個晶片會故障,我一起買,然後逐步更換,不然一趟 ...

這個問題就要問版上有在做維修的大大幫你回答了,因為備料這個問題有在做維修的畢竟會比較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個問題就要問版上有在做維修的大大幫你回答了,因為備料這個問題有在做維修的畢竟會比較清楚

喔喔~沒有啦~我指的是這張版子上的~如果這兩個換下去還是不行的話~可能還會是哪個地方壞掉~我把那個地方也一起買起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喔喔~沒有啦~我指的是這張版子上的~如果這兩個換下去還是不行的話~可能還會是哪個地方壞掉~我把那個地方 ...

再來就旁邊那顆EC(IT8500E)編號晶片上面有.就不好搞定了,要有能力拆跟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來就旁邊那顆EC(IT8500E)編號晶片上面有.就不好搞定了,要有能力拆跟換,

這個要熱風槍外加高強的技術~先買起來~如果真的要拆的話...剛好練練看

楼主(2016-03-17):
引用 网友A:
再來就旁邊那顆EC(IT8500E)編號晶片上面有.就不好搞定了,要有能力拆跟換,

獅子魚大~小弟終於買到東西了!

不過在還沒更換之前~想問一下~上次你要我更換那顆鉭質電容的上方

有個PU8200的晶片 我看他旁邊白白的...不知道是不是那邊出問題@@

我有量測~他的電壓值是否應該是要1.1V? 量測他幾個針腳~有的沒有電壓~有的5V左右

會不會是這顆壞掉呢^^?

不知是我心裡作用還是~剛才湊過去聞~有一點點塑膠燒焦味@@

网友A:
引用 楼主:
獅子魚大~小弟終於買到東西了!

不過在還沒更換之前~想問一下~上次你要我更換那顆鉭質電容的上方

白白的先處理乾淨在開機看看
你把測量的地方電壓多少標示上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白白的先處理乾淨在開機看看
你把測量的地方電壓多少標示上來

以藍色點為第一點~逆時針算
1 2.1
2 2.1
3 1.2
4 1.2

5 5.2
6 5.2
7 3.1
8 1.0

第一次量到這邊...他電壓就跑掉了@@

電壓每次量出來都不一樣...

另外~現在開機比較不一樣了(不知道是不是我去阿斯到)

按鍵那邊的燈會亮了(不過長按依舊沒反應,開起來那顆晶片附近有燒焦味)

然後~剛才試著去量那顆鉭電容,有電壓了...但是不是1.1V 大概0.8V

請問那顆晶片叫做甚麼? 是否他出問題可能性滿大的

最後這次量

01 2.1
02 2.1
03 2.1
04 2.1

05 5.1
06 5.1
07 3.2
08 2.9

09 2.1
10 2.1
11 2.1
12 0

13 0
14 0
15 0
16 0

另外這幾次開機其中有幾次他自動熄滅 開著就有燒焦味

之前電源燈亮 但是電源按鍵燈不亮 現在亮了

對了~剛才又量了一次鉭電容 未開機是2.1V 開機後降到0.9~1.0V

但隨即自動熄滅又跑回2.1V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藍色點為第一點~逆時針算
1 2.1
2 2.1

那顆晶片RT8202APQW
有些測量點應該是1.1才對可能那顆真的有問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跑了台中跟彰化的電子材料行...買不到這個排阻@@

這張版子...是否該放棄了... ...

店家購買不到,可上拍賣網站購買(露X拍賣),很多SMD零件都買的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