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想請問高手關於比流器電路與三菱邏輯測試的問題

楼主(2016-02-15):
您好 小弟最近看電路圖有些疑問 想請問是否有兄臺知道答案?

1.
如果比流器接變頻輸出 是做甚麼應用呢? 因為關於比流器 我想作用應該是將電流降為儀表可量測的一種元件
那是否比流器之輸出電流皆為固定?跟附載功率大小無關呢 ? 還有變頻器主要是改變頻率,為何要加裝比流器?

2.
不知是否有用過gx simulator ,他有一個邏輯分析的功能,可以把PLC 輸出做成邏輯表,可是我在使用時 ,用PWM PLSY 等高速輸出 ,邏輯輸出卻沒有反應(可是PLC可以正常動作),是否是軟體的bug?還是關於我用的版本有錯 我是用gx simulator 7  PLC用FX3U
邏輯的圖請看附圖(正常有輸出狀態)

网友A:
1.負載的輕重會決定流過的電流大或小,這當然是有關係的,否則變頻器就不需分瓦數大小的規格了.
2.選用變頻器的瓦數大小,會決定可最大輸出至負載的能力,就如100W的電源可推動50瓦的負載,但無法推動150W的負載.
3.比流器的輸出電流值,便是當時負載端的工作電流,此值不可超過變頻器的輸出最大值,否則變頻器便會進入保護模式而停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負載的輕重會決定流過的電流大或小,這當然是有關係的,否則變頻器就不需分瓦數大小的規格了.
2.選用變頻器 ...

恩 謝謝 但是我的疑惑是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把電壓固定 由負載需要的功率來決定電流大小
變頻器下面裝比流器的用意是否是 因為變頻器會改變電壓(或稱頻率),所以必須定電流,而使控制更有效
但是也不是每顆變頻器下都需要裝比流器 是因為不想超過最大輸出值停機而加裝的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 謝謝 但是我的疑惑是 一般來說 我們都是把電壓固定 由負載需要的功率來決定電流大小
變頻器下面裝比流 ...

比流器上有流經電流就會產生相對應的電壓   測量電壓即可知道電流值  在更高階一點 還可以知道電流波形
這對變頻器而言而有一定的價值      可以知道輸出電流波形

网友:
如果比流器接變頻輸出 是做甚麼應用呢?

監看電流.或者有其他控制(電流).
變頻器內建保護機置就很好.不需再用其他保護裝置.

會不會是變頻器用電抗器.
比流器是電線穿過去.

网友:
基本上 比流器/比壓器/變壓器 原理都一樣,只是你要的"重點"不同...

用 比流器,故名思意,你要的重點是(感知/得知)"電流"...

至於 得知 電流 要做什麼,就要看設計...
1. 迴授
負迴授控制,補償控制,...等等
2. 監看
直接接電表監看...
3. 過載保護
  當電流過大緊急停止,防止意外燒燬,甚至火災

楼主:
原來如此 電料廠商說這樣比較能抗雜訊 當下我只是想不通原理 或許廠商只想多賣產品也說不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 電料廠商說這樣比較能抗雜訊 當下我只是想不通原理 或許廠商只想多賣產品也說不定 ...

一般變頻器電源存在高次諧波,這亦使電源線或負載或變頻器本身容易發熱,故需有效抑制.其抑制方式主要分2種,一為在電源線上加裝電感(又分為交流側及直流側),此為被動方式,如在輸出側加裝比流器,則可監測輸出端的諧波大小,進而利用如DSP等作信號處理,再輸出與諧波相位相反的波形,進而降低諧波能量.
Section 7.1_減少變頻器所引起諧波.pdf (313.54 KB, 下載次數: 43)

网友:
前輩檔案無法開啟

网友:
我的想法同jason680大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