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爾 HCF-202臥式冷凍櫃 維修

楼主(2016-02-16):
海爾 HCF-202臥式冷凍櫃  維修

感謝 新竹  忠乾大哥給我練習的機會

剛拿到機子時外表超級新的

會跳過載

以為是油堵

這裡有漏冷媒

測量R.S.C. 線圈正常

最後查到原來是壓縮機束心了

哇! 沒救了

外表這麼新可惜了

找了一台退役的冰箱

剛好可以用; 只是壓縮機大了一號

沒關係!腳座位置重做就好。

換上後的樣子

這樣又可以繼續使用了。

剛好拿來冰蜂王乳。

网友A:
請問大大~
大冰箱的壓縮機換到小冰箱~
沒什麼問題嗎?
有效容積要怎麼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
大冰箱的壓縮機換到小冰箱~
沒什麼問題嗎?

我找得到的壓縮機就這台最接近;我是指冷媒量一個145g另一台150g,雖然壓縮機一台是1/8hp另外一台是1/4hp。
但是沒得選擇了;所以就直接上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找得到的壓縮機就這台最接近;我是指冷媒量一個145g另一台150g,雖然壓縮機一台是1/8hp另外一台是1/4hp。 ...

不好意思~
再請問一下~
毛細管長度不用更改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
再請問一下~
毛細管長度不用更改嗎??

因為冷媒量很接近;所以偷懶都沒變動喔!

不好意思 這幾年轉往養蜂; 以前學的如何規劃系統;差不多都忘光了。
要請您自己google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