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吋直流變頻立扇--單獨bldc馬達怎麼驅動?

楼主(2016-02-16):
單獨馬達而已,原本按鍵電路板是故障的已丟棄,馬達裏面自帶driver板是3相12極沒有燒掉應是好的pcb上面也沒寫色線是什麼,由原本按鍵電路板得知白線是負極,紅線是+24vdc,灰藍黃在電路板上標號W, O, V-,直接紅/白二線上電24vdc是不轉的,目前搞不懂三條色線的控制方式?。
請問怎麼控制,有何手上有一模一樣的馬達,替我量一下灰藍黃色線的電壓準位?

网友:
其他的線應該是控制風速之類的, 將其中任一條線接負極看看.

网友:
馬達五條線,若為 BLDC 三相無刷無感測,則分別為VDD GND U V W
三相無刷無感測要控制較麻煩。建議找市售的無感測驅動器。只要VDD GND接對,U V W 三條可任接
就可驅動

网友:
馬達自帶驅動板又是五線式的,我所知道的是,通常分配為 VM 一條,VCC 一條,Vsp 一條,FG 一條,以及 GND。

网友:
補充...
看馬達
若是三相無刷。五線:VDD GND U V W。八線:再加3hall 訊號線
若是單相。則為 gsm7 所說。單相馬達線圈(VM , Vsp) 通電就會轉。FG為output

网友:
GND  VCC  HI  MID  LOW
以上是我瞎猜的
因為
自帶驅動就沒必要輸入 U  V  W 了
通常都是
GND  VCC  H1  H2  H3  U  V  W 八條線 (有感測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