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益變頻器馬力與馬達之對應

楼主(2016-02-16):
您好 小弟我想請問變頻器大小有分 1馬力 2馬力... ,而額定電流其實可以透由變頻器參數來設定
那麼假如2HP的變頻器要接1HP的馬達,是否只須將變頻器額定電流設定成和馬達相當即可?
如果是這樣,只要馬達額定電流不超過變頻器的範圍都可以使用對吧?

楼主:
估狗大神說只需要調電流參數即可,不知還有其他要注意的參數嗎?

网友:
我在工廠上的機具我也這樣用沒事
只是一開始不會設定稿了很久

网友:
大可以替換小的但是成本貴

网友:
基本上大推小是有餘的,只要設定好參數或做好馬達保謢是OK的,
若小推大就功率不足,要嘛不夠力,不然就放大器容易過載損壞

网友:
OMEGAWU 大

請問,所謂"放大器容易過載損壞",意指的是MOSFET管嗎?

网友(2016-03-31):
IGBT(Integrated Gate Bipolar Thyrist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