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HP SAS 伺服器硬碟的保固問題 [已解決]

楼主(2016-02-16):
大家好,照片中是HP SAS伺服器硬碟,我想要查詢它的保固期,請問是在那裡查詢及是看那個選項呢?

网友:
http://support.hp.com/tw-zh/checkwarranty

不過我看不到  硬碟的產品編號
或許點選聯絡客服支援  試試

网友A:
http://h20566.www2.hpe.com/hpsc/wc/public/home
通常輸入上方小貼紙內 SN:後的10碼
不過這台的序號輸入查不到期間與狀態...

像下圖這例 2C5104I0UR 就能顯示 2011/2/15-2014/3/16 已過期

网友B:
http://h20566.www2.hp.com/hpsc/d ... Id=emr_na-c02094228

依照網頁說明

3.如何確認序號和產品號?
伺服器以及存儲產品查詢產品號、序號, 請點擊此處開始查詢
其它任一款 HP 產品在機器的機身上都會有一個白色標籤上面有一個唯一對應的序號和產品號。(如圖)
產品序號是S/N或者Serial Number由 10 位大寫英文字母及數位組成。
產品號是P/N或者Product Number由 7 位大寫英文字母及數位組成。

產品序號應該是上方紅框區那張貼紙,不過網頁給的查詢連結是無效的,所以可能需要線上客服或致電HP查詢

网友:
HP 已分拆為 HP 與 HPE 兩家公司, 伺服器與儲存設備歸給 HPE
不過看來目前還是跑同樣的系統, 只是不知資料庫怎樣切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h20566.www2.hpe.com/hpsc/wc/public/home
通常輸入上方小貼紙內 SN:後的10碼
不過這台的序號輸入查 ...

謝謝,我也是查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h20566.www2.hp.com/hpsc/doc/public/display?docId=emr_na-c02094228

依照網頁說明

你好,我原本也是在你連結的網址查詢,不過查不到,後來改用lazy104的連結查詢,可以查到是HP 300GB 3G SAS 10K 2.5in DP ENT HDD,但是並沒有保固日期資料。

网友:
出機原廠HD
隨機器保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