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工具] 用BR886AR与VC70D测电容!

楼主(2016-02-16):
前阵子进了BR886AR维修仪,今天有空玩一下电容测试!
特意挑选了4个电容(外观完好)进行测试拍图!
25V2200uf_2个,
16V2200uf_1个,
16V3300uf_1个,

结论:886AR测电容还是有点作用!

但VC70D,也可以测出大部分有故障的电容(外观完好),但有些测不出来,比如上面的16V2200uf故障电容!如果电容严重失容或是漏电,VC70D在电容AUTO模式下,会出现档位不断跳动,不能显示容量值!886AR会直接显示出减小或是增大的容量(漏电)!

网友:
這台算是可以的 功能按鈕直選比用撥盤切換檔位來的方便

网友:
测试电容电感,最顶级的手持万用表也弱不禁风,还是上电桥吧,哪怕是最普通的电桥。

网友:
我比較相信 ESR 的數值!!

网友A:
主機板上的 1800uf , 2200uf , 3300uf

用工具測量時~往往多會大很多且不同廠牌其uf數的多或少~多差很多

我是認為~工具為輔助,exp為底力~

另外要測試儀器~要準備"確定"新品電容,先測量其uf與標示的uf"相差的值"
用來斷定"此"儀器的準確值後~這樣再來測試NG的電容~這樣才會準

不是拿一些不知好壞的電容去測試一堆儀器~~,這樣得到的uf數字~"並無意義"~
只能說明該儀器可以測電容值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 1800uf , 2200uf , 3300uf

用工具測量時~往往多會大很多且不同廠牌其uf數的多或少~多差很多

主機板上的拆下來就換新的
量起來好壞都會換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機板上的 1800uf , 2200uf , 3300uf

用工具測量時~往往多會大很多且不同廠牌其uf數的多或少~多差很多

7个没有使用的电容!
最后一个16V220uf质量不太好,可能库存久了点或是其它什么原因,容量有点退化,内阻也比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