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儲存設備] 希捷 7200.12 500G BIOS抓不到

楼主(2016-02-17):
拜讀了很多01大大的文章都說可以用CA42這條線接它進入解鎖

小弟沒有那條線,利用現有的com port,進入終端機後卻完全不會動

(單純的想CA42不也只是把usb轉成com port來用嗎?)

想請問各位大大有遇過嗎?  或者是因為希捷的介面有相容CA42的晶片,所以它能進入? 如果是,看來小弟得去找找了

网友:
不一樣!!
COM Port的TX/RX映象中是有正負位準的... CA42的 TX/RX 是TTL(DC5V)的模式,
請參考 : http://lavalink.com/2012/04/rs-232-voltages/

Seagate... 牛也救過一顆的說...
終於搞定雞瘟碟 : http://blog.xuite.net/dcstudio/twblog/113259697

PS : TTL的電壓準位, 現在又有分 1.8V/3.3V/5V

楼主:
原來如此,那我可以用一般usb轉comport線嗎?還是一定要CA42?

网友A:
用RT809F就可以了,不過要先做一條杜邦線。

而且RT809F自主軟件內含SecureCRT終端機,解決了WIN7以上沒有超級終端機的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RT809F就可以了,不過要先做一條杜邦線。

感謝大大  不過小弟沒買這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  不過小弟沒買這台

反正您要找CA42來買,還不如買RT809F又有燒錄器功能。
而且不會有買個設備只用一次的困擾。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來如此,那我可以用一般usb轉comport線嗎?還是一定要CA42?

Tony大, 您要選回覆, 我才能看到您有回文喔!!
不行... 一般的USB轉COM port, 就是轉成COM Port位準的...

在台北嗎?? 我這有多的(買了三片)!! 可酷幣交易喔!

楼主:
引用 网友B:
Tony大, 您要選回覆, 我才能看到您有回文喔!!
不行... 一般的USB轉COM port, 就是轉成COM Port位準的...

是啊在台北呢你玩多軸嗎?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正您要找CA42來買,還不如買RT809F又有燒錄器功能。
而且不會有買個設備只用一次的困擾。 ...

嗯嗯,瞭解,我還沒買啦,謝謝大大的提醒

話說,那個燒錄器是可以燒bios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啊在台北呢你玩多軸嗎?

牛白天在內湖陽光街上班, 家在新店區的新和國小這,
如果有順到路, 您私訊您的地址給我, 我可以順道帶給您!

多軸?? SYMA X5C/F3都只是玩具的說....

网友C:
之前有用過USB轉TTL的解開7200.11系列的硬碟,你需要的話可以用看看!
7200.12不確定能夠使用這方法!?

网友D:
我也用過 usb 轉 com 的來用 (要TTL準位的) , 可以正常的讀到哦 !!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救回 , 因為並不是[ 雞瘟 ] 的問題 !!

不過確實有[讀 / 寫] 到相關的資料 !!!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之前有用過USB轉TTL的解開7200.11系列的硬碟,你需要的話可以用看看!
7200.12不確定能夠使用這方法!?

謝謝大大,小弟再找時間試試再上來回報(ps,目前沒有TTL位準的線)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用過 usb 轉 com 的來用 (要TTL準位的) , 可以正常的讀到哦 !!

雖然最後沒有成功救回 , 因為並不是[  ...

拜託不要,我想救回來,雖然不是很重要啦,都是照片←完全沒備份的只有這部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白天在內湖陽光街上班, 家在新店區的新和國小這,
如果有順到路, 您私訊您的地址給我, 我可以順道帶給您 ...

牛大,平常是坐車還是開車呢?   如果是坐捷運我們可以約在中山站嗎?  (內湖轉新店會經過的站)

网友:
引用 楼主:
牛大,平常是坐車還是開車呢?   如果是坐捷運我們可以約在中山站嗎?  (內湖轉新店會經過的站) ...

使用訊息溝通!

楼主:
一直出現亂碼,不知道是不是沒救了,唉

我的接法是TX->RX, RX->TX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直出現亂碼,不知道是不是沒救了,唉

我的接法是TX->RX, RX->TX

有沒有確認 COM port 的設定??

參考這一篇看看.
http://minchuanwang.blogspot.tw/ ... slba0-0m-2bios.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確認 COM port 的設定??

參考這一篇看看.

N
我是用這個設定沒錯,loop back也正常,但它跑出來的字碼就是怪怪的,按ctrl+z也沒反應

現在不知道還能怎麼玩它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出現亂碼,不知道是不是沒救了,唉

我的接法是TX->RX, RX->TX

地線要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http://www.disk-imager.com/data-recovery-blog/?p=3018
參考看看!

謝謝大大

楼主:
啥~~   地線要接喔????

應該不會燒掉吧,確認後小弟再來試,謝謝您

网友E:
解鎖是seagate韌體問題,12代的並沒有這問題,所以樓主的應該是沒有什麼希望。
硬碟電源線需要接有3.3v的sata線,大4P轉的應該不行,TTL地線沒接應該沒有關係。
以上是我的經驗。

网友:
引用 网友E:
解鎖是seagate韌體問題,12代的並沒有這問題,所以樓主的應該是沒有什麼希望。
硬碟電源線需要接有3.3v的sa ...

12代seagate硬碟有部份還是有『晶片門』問題的。
另外硬碟電源線及USB轉TTL轉板都是接至同一台電腦可能不須要接地線,不過接一下無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沒有確認 COM port 的設定??

參考這一篇看看.

報告,剛接了地線,狀況依然,連亂碼都不出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剛接了地線,狀況依然,連亂碼都不出現了

24樓的建議有沒有試過?
" 硬碟電源線需要接有3.3v的sata線,大4P轉的應該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樓的建議有沒有試過?
" 硬碟電源線需要接有3.3v的sata線,大4P轉的應該不行," ...

我用的是原生的(五條線的)電源

還有什麼可以試呢?   除了送貴松松的資料救援以外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原生的(五條線的)電源

還有什麼可以試呢?   除了送貴松松的資料救援以外 ...

來, 先把硬碟放一邊,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看你USB/TTL的線是不是能正常 收/送資料.

USB2TTL PL-2303.zip (3.4 MB, 下載次數: 21)
附件是USB/TTL的 驅動/測試程式.. 可以參照裡面的說明, 先確認你的USB/TTL可以正常 收/送資料.
確認它是能正常動作的後, 再回頭去連接硬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來, 先把硬碟放一邊,
我們先回過頭來看看你USB/TTL的線是不是能正常 收/送資料.

報告,這是小弟剛測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這是小弟剛測的

好, 完成第一步,

- 接下來再將TX/RX/GND, 接到硬碟的RX/TX/GND..
- 硬碟上電後, 終端機有沒有回應?
- 如果是BSY Error : 應該要有 LED:000000xxx 的回應
- 如果仍是沒有回應, 那就要在Google大海裡翻翻看是不是要做啥動作讓它有回應了!

以下面這個 Seagate Barracuda 7200.12 ST31000528AS 文章為例...
最少, 和硬碟連接後, 一定要有回應才玩得下去的!
http://www.msfn.org/board/topic/ ... 2-fix/#entry1108841

Rst 0x20M
Servo Processor Is Reset.
RW Disc Ctlr Initialization Completed.
ExecuteSpinRequest
(P) SATA Reset

网友A:
沒有回應是正確的,因為硬碟沒有進入F3 Serial Port Diagnostic模式(簡稱F3)。
一般狀況下要進入F3模式的要件是,在切斷硬碟馬達與PCB連接下送電,當MCU沒有偵測到硬碟馬達時會打開終端機,當我們按ctrl+Z時才會進入F3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 完成第一步,

- 接下來再將TX/RX/GND, 接到硬碟的RX/TX/GND..

報告牛大,接上去是沒動作的,所以還在想辦法爬文中,謝謝您耐心的指導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回應是正確的,因為硬碟沒有進入F3 Serial Port Diagnostic模式(簡稱F3)。
一般狀況下要進入F3模式的要 ...

報告大大,有試過切斷馬達與PCB,但是在未接上GND的狀況下,所以晚上回去後會再試一次,謝謝您

楼主:
RE: 希捷 7200.12 500G BIOS抓不到

引用 网友B:
好, 完成第一步,

- 接下來再將TX/RX/GND, 接到硬碟的RX/TX/GND..

報告,剛又做了一次接gnd跟隔離pcb板馬達連接線的動作,按ctrl+z,要多按幾次會有亂碼的反應,但仍看不到網上寫的東西,繼續努力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沒有回應是正確的,因為硬碟沒有進入F3 Serial Port Diagnostic模式(簡稱F3)。
一般狀況下要進入F3模式的要 ...

報告大大,小弟依您的建議做了,但仍然沒有出現正常的訊息,ctrl+z要連續按很多次才會出現亂碼

這會不會是板子壞了?

剛發現如果ctrl+z按著不放,偶爾會出現下列畫面

偶爾會出現這個,但按了/2再按enter就不會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小弟依您的建議做了,但仍然沒有出現正常的訊息,ctrl+z要連續按很多次才會出現亂碼

這會不會 ...

已經進F3了呀!!
你把COM port的 每秒傳輸位元 改成38400看看!!

離成功不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小弟依您的建議做了,但仍然沒有出現正常的訊息,ctrl+z要連續按很多次才會出現亂碼

這會不會 ...

麻煩您,照一下硬體設備,連接方式及超級終端機設定的照片。
您現在的情況比較像與硬碟的通訊上出問題。

网友D:
我記得只要接上板子(硬碟的電路板) , 是可以正常的捉到 硬碟的 bios 規格的 !!!

反而是接上硬碟本體後 , 會因為硬碟讀取上的問題 , 造成電腦主板無法找到硬碟 !!

如果你也是這樣的話 , 那這硬碟基本上不是電路的問題 !!

而是讀寫那邊出了問題 !!!

你自己試看看吧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經進F3了呀!!
你把COM port的 每秒傳輸位元 改成38400看看!!

報告牛大,一直都是38400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麻煩您,照一下硬體設備,連接方式及超級終端機設定的照片。
您現在的情況比較像與硬碟的通訊上出問題。 ...

回報大大,我晚上回家後再拍上來,謝謝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記得只要接上板子(硬碟的電路板) , 是可以正常的捉到 硬碟的 bios 規格的 !!!

反而是接上硬碟本體後 ,  ...

讀寫出問題,是代表我只能送資料救援了嗎?  (oh no....)

网友C:
引用 楼主:
讀寫出問題,是代表我只能送資料救援了嗎?  (oh no....)

你的硬碟型號照一張相,我手上有2顆RMA 回來的7200.12的硬碟!
說不定有相同的電路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硬碟型號照一張相,我手上有2顆RMA 回來的7200.12的硬碟!
說不定有相同的電路板... ...

報告大大,跟這一顆同樣的喔。感謝

网友C:
引用 楼主:
報告大大,跟這一顆同樣的喔。感謝

抱歉了~比對一下,手上的幾乎是MIC,P/N No.也不同!
Firmware相同也是枉然~

可能要到網拍找電路板了!
相對於資料回復的費用來說,買張電路板會是比較好的選擇!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 ... &ctab=0&o=2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了~比對一下,手上的幾乎是MIC,P/N No.也不同!
Firmware相同也是枉然~

換電路板狀況好像也是一樣,bios抓不到,還是要換電路板後再做解鎖的動作呢?

話說這顆同型的,小弟至少有五、六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換電路板狀況好像也是一樣,bios抓不到,還是要換電路板後再做解鎖的動作呢?

話說這顆同型的,小弟至少 ...

我之前有用過網友解鎖的方法有成功過,似乎只限於11代 !
12代有試過,都沒成功...
11代解鎖後,更新firmware後, 再換到同型號同P/N的HDD,比較可能抓到HDD!

12代的最新版本是cc49
http://knowledge.seagate.com/articles/en_US/FAQ/213891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