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痞酷牌LED燈,學姐都有賣喔!

楼主(2016-02-18):
這次大胖有幸買到了燈板和LED DRIVER,

燈板連結:
台灣光海科技 10W LED PA010NCUH-013 全新品
http://bbs.pigoo.com/thread-59363-1-1.html

LED DRIVER連結:
台灣Darfon 出品的 LED PAR38 Driver 15W
http://bbs.pigoo.com/thread-58666-1-1.html

但是大胖的能力真的非常有限,
只能放圖讓大家看圖各自想像和解讀了,不多說上圖:

單接一張燈板可以點得非常亮:

單接一張燈板的電壓值:

並聯二張燈板,也可以點亮:

並聯兩張燈板的電壓值:

不好意思,由於大胖第一次玩這個,
所以是以非常戒慎恐懼的心態來接上燈板並測試的!
再加上大胖的能力真的不足,只能玩到這樣了,
想量電流值卻不知道要怎麼串聯電表!
所以就沒有電流的值了,請大家原諒!

對了,有一些注意事項要告訴大家:

①燈板一定要上散熱片,要不然幾十秒的時間,燈板上的電源線就脫焊了(有鉛焊錫),
這說明了這張燈板真的很熱!最後大胖只好把無鉛焊錫拿出來使用了。
測試時,大胖是使用INTEL P4的原廠散熱器,並末接風扇使用!

②要準備墨鏡,大胖的眼睛好痛啊!和前幾天出門要準備墨鏡一樣,會被閃瞎!

③LED DRIVER空載時會有達達達的聲音,嚇死大胖了!大胖不是專炸元件啊!
雖然WISH老大說可以把大電容拆了,但大胖沒時間再玩下去了,因為眼睛不舒服了!

④LED DRIVER也會發熱,也要考慮他的散熱問題。

以上,謝謝大家!
也請大家教教大胖怎麼簡單的測量LED DRIVER輸出電流!謝謝謝謝!
對了,大胖的勾表還在店家裡,還沒娶回來!

啊!最重要的一點,學姐要留幾顆LED DRIVER給大胖啊!因為會出現搶購潮啊!

网友:
看來散熱是個需突破的點

因該用到那種類似矽膠的~"白色散熱膠"~來黏上散熱片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402260379141

不過這種膠有個很致命的缺點,就是即使不拆封"完全密閉",也會於1年~1.5年內自動乾掉
拆封後就更不用說~我保證1個月內一定全乾(即使你放密封袋也依樣)

因此不要多買~~我之前買20條~用不到5條剩下的就全部硬掉"還在原裝密封靜電袋中(一個袋子2條)

网友:
閃瞎了眼ㄚ~~~~超亮

网友A:
哈!10W的熱量本來就要裝散熱器呀!如果有注意的話,你就有發現那個LED 的基板可不是一般的鋁,而是銅 ,因為不管是看熱導系數或比熱,銅都比鋁好很多,總之就是10W的LED 本來就是很熱了。

那個LED Driver 不能空載,你一定要接負載才行,否則就準備爆電容了。

要量LED 電流就把下圖你的電表的旋鈕轉到綠色箭頭,紅色探棒插到綠色箭頭。

然後把電表如下圖串接︰

其實測量電流時,串在LED Driver 的+線或-線是沒有差別的,你可以試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10W的熱量本來就要裝散熱器呀!如果有注意的話,你就有發現那個LED 的基板可不是一般的鋁,而是銅 ,因 ...

OK,感謝老大,
電表要接那個孔大胖是知道的,
只是一時緊張忘了要怎麼串上去了,
經老大這麼一圖解千愁又想起來了,
謝謝謝謝!

网友:
量測 電流 要低阻抗串接----流串---一時不會測,心荒是四處"流串"
量測 電壓 要高阻抗並接----壓並

一個低阻抗(量電流),一個高阻抗(電壓),
所以測試孔會不一樣,別弄錯....
用量電流(低阻抗)去量電壓(並聯)...會發生大電流(近短路)的意外情形

楼主:
大胖來回報一下:

接二板時的電流:約430ma

接一板時的電流:約420ma

哇,這下沒搞頭了,不能只接一板,超出LED板的建議值300ma太多了,
大胖再來去找適用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胖來回報一下:

接二板時的電流:約430ma

此 IC 的輸出電流,是與輸出電壓(幾顆串連)有關~
如要改成你現有的,需改電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