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子儀表] 購買電源供應器 請益

楼主(2016-02-18):
版上各位大大好
我想買一台電源供應器
用途是維修或玩單晶片實驗使用
目前預算在4000左右
有看到版上的人購買DPS-305、兆信PS-305、PS-3005

DPS-305BM

DPS-305BM

PS-305

PS-305

請問這幾台是否很耐用?
或是買二手的茂迪LPS-305比較好?(以前公司是用安捷倫跟茂迪~但安捷倫貴到爆)
或是還有其他選擇?

网友:
網拍上舊的 TPS-4000 大約1000元附近,自己整修一翻可以用很久,電路簡單將來故障也很容易修理。

可程式電源結構較複雜,自己維修較不容易,做實驗各種狀況都遇得到,前不久才將GPC-3030DQ輸出接到110V AC......還好只壞幾個零件自己更換修復。

网友A:
我個人超愛TPS-4000這種機型的電供。。。。。。

理由同上。。。。。反正只是要供電而己,電壓要準就用電表看著調,這方面是沒有數字型的方便就是了。
我當時是上網買故障品回來修,自取時才發覺超重的。因為裡面有一個很大的環型變壓器。

如果著重在容易修又耐用,那是TPS-4000這種型的最大優點。
要是著重在輕跟好調,那就選數位式電源供應器。要帶著走時方便些。

网友:
可買二手的固緯電源也不錯

网友:
大陸做的看看就好不要太認真,等你看到內部的做工你會說不出話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個人超愛TPS-4000這種機型的電供。。。。。。

理由同上。。。。。反正只是要供電而己,電壓要準就用電表 ...

電路圖PDF 網路上也有!
能力強的也能DIY維修!

网友:
這台我也覺得不錯(我是外行只會用而已)

號稱台灣製

號稱台灣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