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cer 3820tg面板顯示異常

楼主(2016-02-18):
筆電螢幕顯示異常但接HDMI輸出至電視畫面正常
請教線上高手隔空研判是面板,排線還是顯卡那一方面可能性較大,謝謝.
在請問如果GPU或顯卡 NG的話只會影響本身筆電顯示而利用HDMI或是D-SUB輸出會正常嗎?

网友:
我猜面板 NG

网友:
依大大描述判斷,面板+1無誤~

网友A:
筆電跟桌電概念相同,桌上型的就是顯示卡輸出給顯示器顯示畫面~~

你筆電螢幕顯示異常那就輸出HDMI或者D-SUB等輸出介面驗證,如果畫面正常
那就代表"顯示器"異常,筆電就能懷疑液晶面板總成....維修者可以直接用公板
去測你的面板,要是異常答案就出來了.....

給你參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筆電跟桌電概念相同,桌上型的就是顯示卡輸出給顯示器顯示畫面~~

你筆電螢幕顯示異常那就輸出HDMI或者D-SU ...

小弟不是專業維修,所以手頭上工具有限,只好再網路上請問
在網路上買了一片面板但安裝後情況沒有改善

有好一點

舊的面板編號

新的面板編號只差版本不同
請問版本會影響嗎?
有問賣家回覆說這是通用型
有勞線上前輩指點一下,謝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是專業維修,所以手頭上工具有限,只好再網路上請問
在網路上買了一片面板但安裝後情況沒有改善

兩者規格書上看來應該是一樣的~~

你有檢查一下屏線嗎?

你不該貿然去買塊板來換的...很便宜?

网友:
試著在開機狀態下壓屏線各處,看影像是否會變化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不是專業維修,所以手頭上工具有限,只好再網路上請問
在網路上買了一片面板但安裝後情況沒有改善

如果是從稍軟體的面板可能不行 你有鮮外接顯示看是否正常不 這畫面看起來像是排線問題 或是 顯卡不像是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