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例分享] 日立 DH24PB3 水泥電鑽維修

楼主(2016-02-18):
日立 DH24PB3 水泥電鑽維修

剛好去水電材料行買材料

遇到因維修報價過高而不修不要了的客人

順口問了一可以給我嗎?

所以就帶回來修看看

一檢查發現沒碳刷

查了日立的零件編號:999041

規格:6.5×7.5×12mm

上機械五金買了砂輪機用的碳刷回來修改一下就可以了

結果啟動電容器也不見了0.33uf 250V

為什麼知道是0.33UF 250V

因為我也有一台所以拆開看就知道了

懶得出門就用0.1uf 250V  3顆並聯代替

總算沒漏氣

完修

賺到一台備品

网友A:
維修工資都比零件貴很多,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這樣進資源回收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維修工資都比零件貴很多,所以很多東西都是這樣進資源回收廠的

對啊!
只是第一次遇到這麼剛好的。
直接攔截。

网友:
真好運.....
希望我今年也有此運

网友B:
這機子如果不是客人從回收場掃來的, 那麼維修行就有些奇怪...

電動工具碳刷磨耗算正常現象, 維修時一定會從這方面先檢查; 而且這種料件坊間應該很多...
當然若考慮不符維修人工成本或期望客人換新, 因而故意報個高價也不無可能, 這點尚可以接受!

但啟動電容器也會不見可就離奇了 這不是會憑空消失的環保材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這機子如果不是客人從回收場掃來的, 那麼維修行就有些奇怪...

電動工具碳刷磨耗算正常現象, 維修時一定會 ...

我也覺得那個維修行可能有問題;我拆開時碳刷及電容不件了連電源線在機子內也被剪斷了。
可能是希望客人買新的不要修了吧!

网友:
這真是太可噁了,所以我們也要好好的學維修才行~

网友C:
客人不修,除了可能會買新品之外
故障品也可能直接交由店家處裡
所以,~~~~~

這支是好像是"槌鑽"ㄟ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客人不修,除了可能會買新品之外
故障品也可能直接交由店家處裡
所以,~~~~~

是的;免出力。

网友:
真的是賺到一台
(所以我才要來這學習)

网友D:
0.33UF/250V的作用是火花消除器
如有機會遇到串激式馬達上0.22或0.33UF電容,把它拆除
馬達照樣會轉,只是會干擾鄰近的電器用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0.33UF/250V的作用是火花消除器
如有機會遇到串激式馬達上0.22或0.33UF電容,把它拆除
馬達照樣 ...

還是三太子厲害。

网友:
這台"槌鑽"的前生也太操了吧!!!
分明就是被惡操惡搞死的.........
送修又遇人不俗.......不修就算了還搞破壞,真沒良心......
希望 lu6666 大~您好好善待它吧!!!
惜物之人必有好報的.....
................................................................(哇西來亂A~緊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