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日立 42吋電漿電視 42PD6200TA'破聲'求助!!

楼主(2016-02-19):
買了幾年的 日立42吋電漿電視,平常不太使用,卻發生"破聲"的問題,不只是電視裡面的訊號,外接HDMI也會! 這就麻煩了,因為 XBOX使用 HDMI輸入,若使用AUDIO訊號畫質差很多...一直沒有勇氣去拆它!! 最近拆過 32吋電視,所以就動手拆了!!
利用外接的擴音機聲音正常了,只是 TPA3004D2要拆下來沒有工具硬幹可會"玉石俱焚"!!

發現 德州儀器的IC TPA3004D2比較可疑,小林大建議把輸入耦合電容更換看看,我還沒動手!!不知道各位先進還有其他建議沒有!!

掛架
背板

內部 日立電漿電視算是真材實料!!

音效電路板

IC的 29腳 5V電壓只有4.8V!!

板子去除時候,靜音腳電位電壓!! 接上時候(破音)電壓為0.4V!!

補充內容 (2016-2-20 09:50 AM):
已經完修!! 問題點: 喇叭音盆爛調造成破聲走音!!

网友:
可以用並接來測哪顆電容出包嗎?

電容壞掉還短路?

之前有哪位我忘記了~~用同規格電容並聯待測對像.....以抓出兇手

网友A:
切開音效板的輸入端,將它改接到一般音響系統或電腦喇叭上,再分辨出是否音效板產生破音。

此處用電容併聯法可能會有誤判,或無法判別,故障的電容留在板上未拆除還是會影響電路工作。

网友B:
我也懷疑電容
音效電路板上那塊模組的輸出端電容有些奇怪, 並一顆容量差那麼多的, 跳線又飛得很離譜...

網上看到的圖片沒這兩東東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懷疑電容
音效電路板上那塊模組的輸出端電容有些奇怪, 並一顆容量差那麼多的, 跳線又飛得很離譜...

LAZY104大:
    我這板子上面原本就有加上這一電容器,我拆了,用電晶體測試器量測容量 ESR都還OK!! 查電路是給PIN29的5V輸出給外加耳機供電用!!
   小林大建議的是 CA1 CA5 這是音頻輸入的電容,他懷疑這個容量變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切開音效板的輸入端,將它改接到一般音響系統或電腦喇叭上,再分辨出是否音效板產生破音。

此處用電容併聯 ...

五燈大:
   感謝建議!! 目前我驗證結果是 外接15V電源 音頻 喇叭 (沒有接控制靜音的接腳) 聲音一切正常!! 所以可能是下面的轉接板或是靜音訊號!! 繼續努力!!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燈大:
   感謝建議!! 目前我驗證結果是 外接15V電源 音頻 喇叭 (沒有接控制靜音的接腳) 聲音一切正常!! ...

那麼音效板是正常的嘍!

轉板背面有無元件?如果沒有其他元件,可能是發出靜音訊號的元件或是連接線接觸不良了。

网友C:
您好: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您好:
用示波器看波形吧!

rrb560925大:
   沒用示波器ㄟ,我比較懶惰!! 最後問題找到了,原來是喇叭故障,橡膠音盆爛掉了,真是匪夷所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麼音效板是正常的嘍!

轉板背面有無元件?如果沒有其他元件,可能是發出靜音訊號的元件或是連接線接觸 ...

五燈大:

   感恩指點迷津!!

  把電路板外接信號和喇叭,發現山水外接喇叭聲音很棒!!
沒有接靜音控制

裝上電視機(使用延長排線) 居然破聲依舊在!!
外接山水喇叭聲音棒極了!! 這時候判斷喇叭問題!!

線圈都漏出來了!! 橡膠爛掉了!!

外接喇叭接點!! 哈哈哈!!成功!!

抱歉!!忘了拍最後的照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五燈大:

   感恩指點迷津!!

恭喜找到問題點!

電漿電視有些機種是有外接喇叭的插座,使用外部的喇叭以發出更好的聲音,
而通常內建的喇叭對聲音的表現都不好。

沒有外接插座,自己改也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找到問題點!

電漿電視有些機種是有外接喇叭的插座,使用外部的喇叭以發出更好的聲音,

五燈大哥:
   感謝!!

网友:
引用 楼主:
五燈大:

   感恩指點迷津!!

這喇叭也太....

總之恭喜完修~

网友D:
懸邊爛掉可以拿去北市洛陽街換
一個二到五百不等
看喇叭等級報價的
之前送兩顆scan的單體去換過
但若外接喇叭方便的話
還是外接就好了 省的拆拆裝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懸邊爛掉可以拿去北市洛陽街換
一個二到五百不等
看喇叭等級報價的

minordoff大:
   感謝提供寶貴的資訊!!

网友:
我家電漿電視是有外接喇叭的插座,外接喇叭就是占空間,古老機種沒HDMI

网友:
大概是過年的時候棟滋棟滋的太過頭了..

网友:
喇叭懸邊 使用時間到一定的時候
差不多就要換了,因為會風化而碎掉

恭喜完修

网友:
家里的电视也爆,找机会地换一换喇叭。谢谢分享。

网友:
恭喜antlu大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