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電容是假貨嗎?

楼主(2016-02-19):
直接看圖片,先看真的。

mouser 買的 Panasonic FR 16V 220uf 電容,很像假的...
沒有 「M」的標記,印字顏色還灰灰的。但這是真的。
-------------------------------------------------------------------------------------------

機器拆下的松下電容,有松下及 japan 標記,大約 199x年產的。這是真的。
-------------------------------------------------------------------------------------------------------------------------

網路上買的 Panasonic FC 63V 220uf 電容,size 10x20mm,
頂部彎 T 和底部形狀與 datasheet 相同,應該是真的。
-------------------------------------------------------------------------------------------------------------------------

再來要看可能是假貨的電容

尺寸 12.5x20mm,上面標記 2.2uf 50v for audio cross over b.p,「M」, +85C AY。
找不到 datasheet,淘寶上面有賣這顆,ebay也有(china 寄貨),假的嗎?
--------------------------------------------------------------------------------------------------------------------------

接著看另一顆,假的?

電子材料行買的,一顆10元,尺寸 10x20mm。50v 4.7uf。
字體跟上面那顆很像,另外 「M」特別大,頂部有彎T字,底部形狀也很像真的。
不過除了標示 CE B.P 及 T37(印在另一邊) 字樣之外,沒有其他標示。
字的顏色是接近橘色的金色。不知什麼系列,查不到資料。

結論:找可靠的商家購買零件,以免花錢買假貨。

各位覺得呢?最後那二種 BP 電容到底是不是真的啊?

网友:
上電容特性分析儀一測就知道
或是LCR分析儀   搞一個八爪章魚電路 也是可以  看I-V 這個電壓電流曲線 是騙不了人的  完全必須要靠製作工藝以及高純度的電解液才會有好的表現

楼主:
手上只有普通的電錶,不好意思,沒辦法測試給大家看。

我覺得那二種 bp 電容可能是假的,找不到相關 datasheet。

目前的 panasnoic bp 電容 su 系列,2.2uf 及 4.7uf 只有 5x11mm 大小。

如果各位有要買電容,再請留意一下。以免像我多花錢了。

网友:
沒有負極記號,是無極性的嗎??

楼主:
Yes。BP/NP,bi-polar/non-polar,雙極性/無極性。

网友:
從外觀標示或儀具量測特性基本上不能判定,一般人要判定從產品 esr值 比對產品目錄優先,再來就專業性比對電解液電壓'酸度值'電導度'含水率,製程上看芯子的工藝如何?

网友:
就是因為不好判斷才有假ㄚ~~

只要外包膠膜做的像就好..

网友A:
一個代理日系電容的廠商曾簡單教導外觀辨識,
Panasonic電解電容的外觀特徵就是頂部防爆閥是彎T字, 業界也只有港商SAMXON有出過類似外觀的鋁殼.
問題是對岸仿家也知道這些辨識法, 所以會拿P廠的一般電容去封膠膜成高檔的電容,
有些較有心的仿家還會選同電壓容值的低階品來封新膠膜, 這樣用單純的LCR Meter也很難分出來.

网友:
或許可以外接電阻 以及示波器 計算看看時間常數是否正常 ?

网友:
大陸假貨太多,有時要買到真貨還有困難

我門公司被假電容害過

啟動交流電容內部用兩顆直流電解電容替代,出到國外馬達用幾次全壞電容
就是這種

网友:
這怎麼確定真貨的方法應該很多年前就討論過了,如果能請經銷商出俱該批貨的進貨單,那就應該相信是真貨了,我相信沒有一家經銷商會用他的經銷權及聲譽跟你賭假貨。
其它不管是用外觀看,或是用儀表量,我認為都是不準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個代理日系電容的廠商曾簡單教導外觀辨識,
Panasonic電解電容的外觀特徵就是頂部防爆閥是彎T字, 業界也 ...

這樣用單純的LCR Meter也很難分出來.

不知你说的LCR Meter是指电桥还是普通的数字万用表,数字电容电感表?

我认为从外观上识别最不靠谱,用数字电桥测试最可靠!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只要從產品目錄上找不到的,或沒有 datasheet 的,我就不考慮使用了。
已經從 mouser 買回合適的電容。

那個黑皮金字 bp 電容,很久前買的,賣家已不見了。
淘寶和 ebay 有賣,但是搜尋 panasonic audio 電容,沒有結果,似乎沒有出 audio 系列。
這顆的來源值得懷疑。

另外那一顆電子材料行買的黑皮橘金字電容,跟黑皮金字的字型很像,就不敢用了。
若有網友有興趣的話,傳訊給小弟,將免費奉上這二顆電容。

网友B:
比較底部塞子也可以作為參考
然後封膜有沒有齊、同心圓,另外上面的印字細緻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比較底部塞子也可以作為參考
然後封膜有沒有齊、同心圓,另外上面的印字細緻度 ...

哇!
是狼大耶!
好久不見狼大回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謝謝各位的回覆。
只要從產品目錄上找不到的,或沒有 datasheet 的,我就不考慮使用了。
已經從 mouser 買 ...

电子元器件的datasheet 翻译成中文怎么讲?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子元器件的datasheet 翻译成中文怎么讲?

一般習慣譯為 " 規格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習慣譯為 " 規格書"

感谢赐教,我用谷歌翻译是日期表,所以给弄懵了。

网友:
唉........現在假為真,真為假都分不清楚了

网友:
奇怪我用google翻譯是出數據表, 也算貼切.

网友E:
Mouser的東西不會是假的,這種大零件商都是直接找工廠出貨。在美國賣假貨,可不一定賠錢就可以了事的,沒有廠商願意冒這個險,尤其是這麼知名的公司

楼主:
引用 网友E:
Mouser的東西不會是假的,這種大零件商都是直接找工廠出貨。在美國賣假貨,可不一定賠錢就可以了事的,沒有 ...

是,懷疑是假貨電容的那幾顆不是在 mouser 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懷疑是假貨電容的那幾顆不是在 mouser 買的。

哈哈,沒看清楚,誤會了。 對岸的Panasonic的確有假貨疑慮,我買過一些套件附的FM電容看起來就跟手上正品不同。晚上貼照片給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