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朋堂SM-1220微電腦微波爐轉盤掛點

楼主(2016-02-19):
今天老婆對中兩張發票
拿到便利商店去換
心血來潮換了一個鐵路便當回來
因為微波爐是之前朋友丟來的回收品
經查為面板按鍵排線掛點 被我改成這樣關於美觀問題就別炮我了 我的美術成績真的很不怎麼樣
而且當初殺的電腦開關不夠多 所以只好讓那顆巨無霸上場
所以他一直拒絕學習怎麼使用
蒸便當的同時發現 便當怎麼都不動
只好把他請上工作桌看看
電路沒什麼問題
把馬達直接上電 有聽到聲音 也會動
但只要放上轉盤就不動了
原本想上網找一顆一樣的馬達代換
但無奈 轉速差不多 但頭的型式大多不合
只好分解馬達看看

沒什麼大問題 輸出齒裂開了
裂開了還不是重點
重點是齒轉內牙都磨光了..........
應該是內人太勤勞擦他造成的
轉盤正常去轉他應該是動不了的
但若擦的時候稍微用點力去轉動轉盤
就會造成塑膠齒輪磨損
怪老婆太認真打掃好像也不對
怪廠商偷工減料嗎?
好像也不對 誰叫我們總是貪便宜
總是不懂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
以上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想了半天之後
決定使出三秒大法救救這個齒輪看看
於是乎 拿出打入冷宮已久的三秒膠
再從垃圾筒裡翻出今晚剔牙用的牙籤
小心異異的點上

組裝後作動正常 但能撐多久不可知
只好在微波爐門前貼上一張公告
"禁止擦拭轉盤"

想問的是有沒有耐熱的三秒膠?
喂 不是啦
1北部或中部有沒有齒轉專賣店在賣這些奇奇怪怪的齒輪?
2這種馬達代換後的良率?
  因為馬達在加熱物的下方 應該承受不少熱量
  所以大多的馬達內的齒轉應該都受熱脆化了
  因此就算換個馬達也撐不了多久 才會放棄上網敗家的決定
  謝謝大家聽我廢話!!

网友A:
可以考慮AB膠

微波爐轉盤馬達齒輪受熱脆化斷裂的案例不多,
常聽到的是轉盤下滑輪沒入槽或放置的微波食品碰到外壁, 導致轉盤卡死不轉, 進而造成齒輪斷裂.

网友B:
1. 微波爐下方的溫度並不高,

2. 微波爐轉盤和轉盤架都可直接拿起來,
在清理之前,當然要把轉盤+轉盤架都先拿起來,才能用力擦擦擦...

3. 裂開的齒輪應該還沒有滑牙,

4. 若裂開齒輪部份要補強,在不影響與其他齒輪接觸交疊的前提下,
可在裂開齒輪某一面再黏個薄鋁片或薄鐵片。(飲料鋁罐,或馬口鐵罐頭都可以)
但塑膠很難用ab膠或瞬間膠黏住,甚至矽利康都不好黏,必要時可用小螺絲鎖。

5. 裂開的齒輪也可能沒影響,你這可能只是轉盤+轉盤架沒放好而已。

网友C:
這台馬達也撐很久(才壞的),問製造商看看
或許還買得到零件(整顆馬達)
換一換還可以用很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考慮AB膠

微波爐轉盤馬達齒輪受熱脆化斷裂的案例不多,

嗯 ab膠可能是正解
三秒膠乾的太快了
沒辦法在軸心塗上一圈後
快速的將齒輪裝上
只能先裝上後在上下補滿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微波爐下方的溫度並不高,

2. 微波爐轉盤和轉盤架都可直接拿起來,

2不是所有人都知道轉盤是能拿起來的
  對於不動腦的人來說 唉 不提也罷

3很明顯滑牙了 是內部滑牙
  倒數第二張齒輪特寫的照片
  有試著拍出滑牙的部分
  但手機太差
  齒輪的內部和鐵製軸心組合的地方
  鐵製軸心很明顯看的出有牙
  齒輪的內圈也稍微還看的出一點點痕跡

4裂開的齒輪應該是不太需要補強
  因為空轉不是他造成的
  是鐵軸心和齒輪空轉造成的

5沒放好的部分有試過 可排除
  試到後來是直接把馬達剝皮送電
  才一步一步排除把問題找出來的
  一開始沒拆的時候
  也是懷疑轉盤沒放好
  因為只要放上轉盤就不轉 不放轉盤就會轉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這台馬達也撐很久(才壞的),問製造商看看
或許還買得到零件(整顆馬達)
換一換還可以用很久.

撐是撐很久了
但使用量實在是太低了
在我手上一年插電不到五次
老婆是對岸來的
一點都沒興趣學這種太複雜的電器
向來只會用電鍋而已
平常的功能跟茶几差不多
至於若真要換馬達
網拍一顆百來塊應該就能撐很久了吧
若真的像lazy大跟fly大說的溫度不高的話

网友D:
引用 楼主:
撐是撐很久了
但使用量實在是太低了
在我手上一年插電不到五次

減速馬達輸出軸的式樣很多種,沒標示軸端的規格很難買到同款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減速馬達輸出軸的式樣很多種,沒標示軸端的規格很難買到同款的

就是這樣才麻煩啊
有想過買類似的
然後禱告軸跟齒輪剛好一樣
直接換齒輪過來就行了
但想著想著
我真的好傻好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