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Pin華碩平板usb充電線接線,平板端接線拉斷

楼主(2016-02-19):
請問有人知道36Pin華碩平板usb充電線接線的4條訊號電源線在板子的接腳定義嗎?
因為平板端接線拉斷,想要焊接回去,不知道接腳定義。

故障的usb傳輸線接頭,此線非原廠傳輸線,不知道是否與原廠相同

新增照片

1、2、3、10、11、12、13、15 相通,與不鏽鋼相通
4、7相通
5、8相通
6、9相通
14、16相通

网友:
可以先參考基本的usb定義:
https://www.google.com.tw/search ... MJJQKHXaeDsMQsAQIGQ

网友A:
請問大大這是ASUS的哪一個型號?

網上有找到一張ASUS 36pin 的接腳圖, 參考比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這是ASUS的哪一個型號?

我的平板是ASUS Vivo TF502T 安卓版,是由ASUS Vivo TF600T Windows RT版更改作業系統而來,
華碩 ASUS Vivo TF600T TF810 TF701T 平板都用同樣的傳輸線,
謝謝你提供的接腳圖片,我比對是否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問大大這是ASUS的哪一個型號?

比對圖片與實際接頭是一樣的,以下是我認為的接法,不知道對不對
Vcc --> 紅線
GND -->黑線
D+ -->綠線
D-  -->白線
Chasis GND -->金屬線
但是編號8的接點,圖片上是?,它是做什麼用途的,需要接哪一條線,還是不用接。

或者是以下接法
Vcc --> 紅線
GND -->黑線
D+ -->綠線
D-  -->白線
編號8 -->金屬線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對圖片與實際接頭是一樣的,以下是我認為的接法,不知道對不對
Vcc --> 紅線
GND -->黑線

依USB 的定義顏色是這樣沒錯

編號8 的接點應該就不用接, 反正USB 接頭也沒多餘的線了!
國外網站寫的似乎是特規變壓器快充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依USB 的定義顏色是這樣沒錯

編號8 的接點應該就不用接, 反正USB 接頭也沒多餘的線了!

此平板的變壓器有雙輸出功能,接tf-502t平板時可以快速充電,接其他平板只能一般充電,
Input:100-240V ~0.5A
Output:5Vdc/2A or 15Vdc/1.2A(For Eee Pad only)
請問此圖片是從哪裡下載的,我找不到一樣的圖片。
或者是以下接法,因為壞掉的編號8接點有殘留的銅線,
Vcc --> 紅線
GND -->黑線
D+ -->綠線
D-  -->白線
編號8 -->金屬線

网友:
引用 楼主:
此平板的變壓器有雙輸出功能,接tf-502t平板時可以快速充電,接其他平板只能一般充電,
Input:100-240V ~ ...

圖片來自
http://forum.xda-developers.com/showthread.php?t=2115246

如果編號8接點有殘留的銅絲, 那接法應該就如大大在7#所推論的.
畢竟其金屬外殼已用大量的錫在接點10與GND相連.

楼主:
經過測試,正確接法如下
Vcc --> 紅線
GND -->金屬線
D+ -->綠線
D-  -->白線
編號8 -->黑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