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sony kdl-32v4000換t con後畫面

楼主(2016-02-19):
機種

機種
品牌機種

故障

故障
故障現象 Image_1 (3).jpg v315b1-c08 Image_1 (7).jpg Image_1 (12).jpg 原來是這個作怪 Image_1 (15).jpg 問題在此

正常

正常

v315b1-c05終於正常了

故障畫面

故障畫面

网友A:
大大, 不好意思看不太懂您要表示的?
是換一塊 T-CON 板完修嗎? 還是排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大, 不好意思看不太懂您要表示的?
是換一塊 T-CON 板完修嗎? 還是排線?

應該是換排線吧

感覺他排線有氧化
將金手指處做清潔
就修復了

楼主:
開始是v315b1-c08燒壞,後來買一片v315b1-c05換上後還是有毛病,畫面中的,最後是那條接線有問題。

网友:
恭喜完修,原先的邏輯板如果也是有同樣的問題,或許沒壞吧,也有可能是AS-15故障,只要換掉這顆IC就可以了。

楼主:
原本的邏輯板是AS15燒毀嚴重到連銅板都翹起來
自認無法修複,才要換新的,一斑都能修盡量用修的,較有利潤
客戶也可少付一些,是兩全其美,較圓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