皮帶式抽油煙機啟動緩慢維修

楼主(2016-02-19):
這是客戶的朋友餐廳的抽油煙機,由於最近的啟動
狀況都是先聽到"嗚嗚嗚"的悶聲之後才慢慢啟動

偏偏安裝的廠商連絡很久都不願意維修

三相220馬達放在白鐵蓋裡面,拆起來檢查過相當健康
不過因為手已經黑掉就沒有拍照了

兩條皮帶都已經裂開 ,一條也已經鬆了,所以都需要更換
啟動不良原因也是在這

有個問題想請問痞友,靜電機裡這兩條電線該去哪買

网友:
找一條耐壓跟原線材相等或是更高的線材取代

靜電氣發生器 輸出線的耐壓一般不低於5KV

网友:
端子應該可以自己壓製, 母座接頭被熱縮套管包覆看不清楚.
線材可以看紅色外皮上面的白字規格, 應該有標耐壓, 線徑, 型號

從孚豐企業的靜電高壓產生器規格說明內標示 #22AWG 20KV 高壓線
http://www.fufong.com/comm/upfile/p_131126_02992.pdf

楼主:
補上一下白字部分

熱縮拆下後的接頭

网友:
引用 楼主:
補上一下白字部分

熱縮拆下後的接頭

有看到 E205197 及 3239 字樣, 是鈺盛的UL3239高壓線; 不過沒看到耐壓與awg線徑.

若與孚豐的資料相搭配大概就是 UL3239 20KV 22AWG
https://s.taobao.com/search?q=32 ... 0160219&ie=utf8

接頭端子看看是不是類似下面這種, 比對一下尺寸
http://www.kss.com.tw/e4k/e4-15/C1504-12.as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