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TONSING 擴大機 TS-990 其中一聲道帶直流電

楼主(2016-02-19):
其中一聲道輸出帶直流電,要如何查阿,電晶體大顆的沒問題,懷疑偏壓有問題該從哪裡下手,接喇叭輸出都正常但會發出波一聲,沒有電流音

補充內容 (2016-2-19 09:04 PM):
剛剛最新進度:查到Q23還有Q23電壓都跟另外一邊的不正常,會不會受到上面Q30-Q31影響到阿??還有Q36有沒有壞不知道

補充內容 (2016-2-19 09:08 PM):
原廠的晶體是B817+D1047,故障區D718+B688
這電路有翻修過的痕跡

補充內容 (2016-2-19 09:30 PM):
紅圈電阻量過是對稱的

補充內容 (2016-2-20 05:46 PM):
紅圈電阻全部都換掉了,電壓大約1.1V

補充內容 (2016-2-21 03:34 PM):
全部電晶體都互相對調了,還是一樣狀況,電阻部分全部的電晶體拆除量都沒問題,那到底是哪裡故障啊??

補充內容 (2016-2-21 03:55 PM):
快要修到瘋掉了,中點電壓還是有1.3V

网友:
先把燒黑的部份晶體換一換

网友A:
中點直流是多少? 數字給一下吧

直流少的話,看看回授電容是不是老了

楼主:
量輸出電壓約1.3-1.5V,中點電壓是量喇叭輸出那個地方嗎??另外回授電容是哪顆阿

网友:
用 OCL 為關鍵字古狗一下吧!

什麼是中點電壓,什麼是回授電容也是先做一些基本功課,如果這些基本功都不具備,
鍵議你送修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量輸出電壓約1.3-1.5V,中點電壓是量喇叭輸出那個地方嗎??另外回授電容是哪顆阿 ...

沒錯,就是量喇叭輸出端的直流電壓(100mv以下算及格,),

左聲道明顯已修過,電阻有幾棵已換過,請比照右聲道瓦特數跟毆母數配置,不對就換

回授電容應該是最大顆那一個,但先別動他,把電阻先對證一下吧

還有那VR應該是 偏壓 沒把握請勿亂動他

网友B:
此電路板應該維修過了 紅圈處明顯與右邊不對稱 不知只是封裝不同還是是用替代品

濾圈 半可調 VR 應該就是調整中點電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此電路板應該維修過了 紅圈處明顯與右邊不對稱 不知只是封裝不同還是是用替代品

濾圈 半可調 VR 應該就是 ...

半可調 VR 是偏壓靜態電流調整

圈處電阻兩端電壓應該要一樣如不一樣就可能晶體漏電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中點直流是多少? 數字給一下吧

直流少的話,看看回授電容是不是老了

中點直流是0.01V~0.1V

楼主:
Q23-Q26看電路是跑到Q36還有到VR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中點直流是0.01V~0.1V

那是可以接受的,

如果要避免開機直流的衝擊聲,加裝喇叭保護器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Q23-Q26看電路是跑到Q36還有到VR1

Q36當溫度補償
VR1設定靜態偏壓
Q23-Q26應該是電壓放大

楼主:
求救阿,還沒修好,中點電壓還是有1.3V

网友:
回授電容你對調或換了嗎?

輸入差動級晶體要是對調過,中點還是如此,你要考慮電阻變質的可能性

楼主:
收到我來對調電容看看,晶體部分全部都已經左右對調過了

楼主:
終於抓到了,回授電容在作怪

网友:
恭喜了,照個相 報竣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