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國際 TH-L22K10W待機紅燈不起動

楼主(2016-02-19):
回收這台小電視.看它外觀還不錯.就修看看吧
一插電有待機紅燈.按鍵與遙控都是不會起動.拆開一看電源板爆電容.二話不說直接換了
結果還是一樣.電源板5V 跟12V都正常.
那就拿一個電腦電源直接送5V進AD
AD板上三腳穩壓IC.輸出都正常.主IC也有兩組電壓進入3.24V與1.73V
24C16也換過...P-ON輸出0V
都不行.那就是只有程序問題.如果是程序問題.那就完了

网友A:
原来的故障是电源电压输出过低(爆电容),

这种情况下,开机多几次较易造成程序错乱,但也不会是百份之百。

不开机,主机板除了各组供电、程序正常外,还要检查晶振、复位及主芯片与DDR的
通讯是否良好,同时总线电压也要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的故障是电源电压输出过低(爆电容),

这种情况下,开机多几次较易造成程序错乱,但也不会是百份之百。 ...

謝謝指導.繼續研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