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SUS VW199 沒有輸入

楼主(2016-02-19):
不好意思,小弟有一個問題
手上有一台ASUS VW199 顯示器,電源一開有出現AUSU 畫面,在來就出現沒有訊號沒有輸入,看到驅動板有一顆電晶體燒了,想要DIY換一下,只是不知道那一顆是多少型號的,小弟住台中,不知道電子街有沒有在賣,有一張圖,在麻煩大大可以幫我找一下嗎?

          祝大家恭喜發財

紅色框框( D101 ),不知電晶體的型號

紅色框框( D101 ),不知電晶體的型號
   紅色框框( D101 ),不知電晶體的型號

网友:
這一顆離vga很近 應該是BAT54C 供電給 vga訊號的esd array

若已故障應先檢查 esd array 是否對地短路

http://www.vishay.com/docs/85508/bat54v.pdf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BAT54C&t=0&o=7

若要省錢 可以找1n4148 並兩顆 但包裝比較大 考驗焊接技術
http://search.ruten.com.tw/search/s000.php?searchfrom=indexbar&k=1n4148&t=0&o=4

以上提供參考

楼主:
IC :  C30eH
那二顆 我分 A .  B

网友:
引用 楼主:
IC :  C30eH
那二顆 我分 A .  B

C30** = AZC399-04S

2 GND  5 VDD , 導通 代表有元件故障  至於哪顆故障 要拆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