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洋SR-515GXV故障!

楼主(2016-02-19):
原冰箱冷凍與冷藏室燈不亮及出風口被冰擋住,爬文後已把化霜感溫線和73度保險絲及溫度感測線換掉,換完後現在冰箱燈已經亮,冰也沒有擋住出風口,但現在冷凍會比冷藏還冷但不足已結凍,拆開冰箱後的變壓器輸出有14.85V,但有一塊機板,編號為0390552051600的右上角CN1的電容有突起(如圖所示),請問各為前輩,接下來我該怎麼做?

网友:
換電容囉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5604
http://bbs.pigoo.com/forum.php?mod=viewthrea ...

感謝大大分享,這二篇我有爬過,所以我的文章就是有針對這些問題更換及測量,但......它還是不夠冷啊!!!!!!!!

网友B:
換電容,再看看會不會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換電容,再看看會不會正常

明天來買材料來換,換完再報告狀況!!!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大分享,這二篇我有爬過,所以我的文章就是有針對這些問題更換及測量,但......它還是不夠冷啊!!!! ...

灌冷媒.........

网友:
事出必有因,電容不會沒事就凸頂的。

网友:
檢查蒸發器結霜狀況
電流值?

网友C:
風扇會轉嗎 ?

原來結霜的問題有除霜除乾淨嗎?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風扇會轉嗎 ?

原來結霜的問題有除霜除乾淨嗎?

風扇會轉,結霜有除乾淨了,電容換完之後,下午冷凍庫放了一杯水,到剛剛還沒結冰!!

楼主:
引用 楼主:
風扇會轉,結霜有除乾淨了,電容換完之後,下午冷凍庫放了一杯水,到剛剛還沒結冰!! ...

應該是說有結冰但沒有結凍還有水,放了7小時!!

网友C:
引用 楼主:
應該是說有結冰但沒有結凍還有水,放了7小時!!

照幾張蒸發器的照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照幾張蒸發器的照片看看

之前還沒換化霜感測線時,霜結到下方出風口!!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之前還沒換化霜感測線時,霜結到下方出風口!!

漏冷煤了,蒸發器底部沒有結霜

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將霜化掉的?

你溫度保險絲應該要用鋁箔貼紙包覆,再用束線帶固定在銅管上,如下圖紅色的位置,這是安全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冷煤了,蒸發器底部沒有結霜

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將霜化掉的?

好的!我當時是淋熱水將霜化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漏冷煤了,蒸發器底部沒有結霜

請問你當時是如何將霜化掉的?

我一直在壓縮機及蒸發器的地方一直找不到有漏冷媒的地方(油油的),我可以把化霜線及73度保險機先拔除測試一天,看蒸發器底部有無結冰,若有結冰是否是機板的問題?我可以這樣測試嗎?

网友:
油堵了,洗管路

网友:
漏冷媒.底部乾燥劑有沒有油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在壓縮機及蒸發器的地方一直找不到有漏冷媒的地方(油油的),我可以把化霜線及73度保險機先拔除測試 ...

這樣做沒有意義

楼主:
感謝大家指導,這次冰箱壞掉,自己想了解原因,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最後冰箱漏冷媒處在照片起泡泡處,已修理成功!!!感謝!!謝謝大家!!!!!!!!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謝大家指導,這次冰箱壞掉,自己想了解原因,也學到了不少東西!!最後冰箱漏冷媒處在照片起泡泡處,已修 ...

找到問題是請原廠處理嗎?還是自行發現自行燒焊?提供詳細維修經驗以便後續痞友參考
以泡泡密度猜測應該使用日本測漏劑應該屬於專業維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問題是請原廠處理嗎?還是自行發現自行燒焊?提供詳細維修經驗以便後續痞友參考
以泡泡密度猜測應該使 ...

您好,因冰箱故障多天,自己又能力不足,又逢節能補助的倒數幾天,想說就換台新冰箱好了,因小弟是儀器設備商,故詢問平常配合的冷凍廠商自己冰箱的狀況是否有修理的必要,結果他二話不說就跑來我家免費處理!!!!大致情形是這樣!!!自己沒有什麼經驗可以提供痞友,倒是冷凍廠商幫我壓縮機附近銅管接縫處刷上油漆,說這樣比較不鏽蝕,冰箱買來就可以自己DIY一下!!!分享給大家!!!感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