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S3 Windows 8 作業系統如何還原

楼主(2016-02-20):
請問關於ACER Aspire S3-391筆電Windows 8 作業系統如何還原
不小心比電掉落地上
造成硬碟損壞無法開機(無法讀取到資料,移到硬碟外接盒只聽到硬碟轉幾秒就停止運轉)
如今欲換上新硬碟
卻找不到原廠的Windows 8 作業系統還原
請問大家要如何把原廠的作業系統
還原到新硬碟
它是不是有放在20G的SSD裡
先謝了

网友A:
還源系統應該存在原本的硬碟中~

升級到W10不就好了

网友B:
S3的還原磁區放在主要硬碟裡, 內含的20G SSD預設只供intel rapid restart使用.
個人之前也遇過同樣狀況, 幸好同事有同型機, 買了新硬碟後跟同事借筆電拆硬碟來對拷再還原才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還源系統應該存在原本的硬碟中~

升級到W10不就好了

是不是裡面也要有作業系統才可升級到win10

楼主:
引用 网友B:
S3的還原磁區放在主要硬碟裡, 內含的20G SSD預設只供intel rapid restart使用.
個人之前也遇過同樣狀況, 幸 ...

哇.....若是這樣事情就大條了
到哪找一樣的筆電
慘................

网友:
https://www.microsoft.com/zh-tw/software-download/windows8
可以抓一般的來用嗎?  這是微軟官方的

windows 10 也可以直接抓來用,不過如果序號是windows 8的序號,沒有升級成windows 10,那個序號似乎不能直接在windows 10上啟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若是這樣事情就大條了
到哪找一樣的筆電
慘................

可能要去A社維修中心問看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裡面也要有作業系統才可升級到win10

除非你用OOXX術, 不然是一定的.

网友A:
請A社包幫你重裝W10去

网友:
引用 网友A:
請A社包幫你重裝W10去

維修中心頂多替你還原到原配作業系統(WIN8), WIN10要自行升級.

楼主:
經過這幾天的奮戰
在微軟官方下載win8再用隨身碟安裝
至於序號問題
應該是當初有註冊信箱+手機
所以它會以信箱登入作為帳號
驗證碼傳到手機再去KEY IN
這樣就迷迷糊糊的安裝起來了
不用跑維修中心,省了好幾百元

呼.......第一次安裝WIN 8 搞得暈頭轉向
謝謝上面的疲友給我方向